大神求助,这种蹦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21-07-06):
24.5高速钢钻头用炮塔铣床钻45钢,头部有修磨过

网友:
很难说,我打Q235有时都会这样,也许真和你磨刃手法有关。

网友:
刃磨的后角有点尖了,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

网友:
两边刀刃角度不一样,吃刀量一边多一边少或没吃到!
吃刀量多的刀刃就容易崩刀刃或烧损较快!

网友:
磨得太尖了

网友:
会断或者出现裂纹,多数是应力过大,背角适当调整或者两侧刃口尽可能一致,会好些

网友:
钻头用久了吧,如果开裂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2021-08-18):
可能是以下情况,第一,刃口没磨好,出现高点。第二,工件个别位置出现硬点完成崩刃,仅供参考!

网友:
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刃口存在高点,钻到某个深度时崩了。第二,工件存在硬点。

网友(2021-10-20):
没有其他信息的情况下,按图上的情况,只能说,是突然的冲击导致的脆性崩口.
看图所示,也不像是从前刀面崩出来的口子,更象硬物直砍在刃口那脆崩.可能是铁屑刚好夹那地方的时候刀突然一抖.
至于这个外力产生的原因,没有多余信息无法判断

网友:
刀口钝了或者太锋利了都会造成蹦缺,应力分布不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