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混凝土预制件浇筑填充材料

楼主(2021-07-06):
黄色部分为混凝土浇筑部分,红色部分为钢筋。混凝土浇筑需留出图中所示月牙形凹槽,需要一种成型后的填充材料,放置在凹槽内,进行浇筑。整个预制件为7.7m×3.2m×1.4m,槽外径1.4m,内经1m,深1.4m。
材料要求:
1. 有一定刚性,在大约0.3Mp的侧面压强下不产生明显变形
2. 混凝土浇筑成型后,需要在钢筋空隙中取出。原则上采用物理方式,通过热风枪加热或其他方式,将填充材料缩小或变脆后取出,过程中填充材料不允许粘粘在钢筋混凝土上。
3. 其次考虑化学方式溶解填充材料取出,此过程不允许对钢筋混凝土产生损坏。
4. 过程不产生有害、有污染、有强烈刺激性气味的气体。
5.考虑选用一种常温有粘性,高温失去粘性的粘合剂粘合颗粒状泡沫类材料成型。

网友A:
你好像在说这个?

网友:
大小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像再说这个?

意思差不多,但好像强度不够。

网友B:
这个问题没尺寸,红色钢筋之间要是能下去工人,在里边支合板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像在说这个?

这个强度可能差点,会挤压变形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没尺寸,红色钢筋之间要是能下去工人,在里边支合板不就行了。

钢筋间距离12cm左右

网友C:
直接做个内模不就行了。。。我以前专业干PC构件的。。如有需要可私信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做个内模不就行了。。。我以前专业干PC构件的。。如有需要可私信联系

这个内模因为有几层钢筋,内模不太好做,留个联系方向,可以看看

网友:
中间细线相似做CAE分析用的。。。

网友:
你要强度的话用注塑件呗,也方便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