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密封圈连接部位的粗糙度和公差问题

楼主(2021-07-06):
端盖内孔上安装密封圈,现在有两个问题请教:
1.与密封圈配合的端盖孔公差用哪个比较常用?与密封圈内孔接触轴的公差选用哪个公差?
2.与密封圈配合的孔与轴的粗糙度用多少?3.2还是1.6?包括端面和圆柱面

网友A:
我发现一个问题,你的问题很多却很少给图,哪怕是手绘的简图 屏幕截图 2021-07-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一个问题,你的问题很多却很少给图,哪怕是手绘的简图

谢谢大神,有时候太急了,就没有画图,模型是有的

网友(点评):
模型截图更方便

网友:
看看密封圈标准就清楚了,粗糙度Ra3.2就可以。

网友:
我用的一般都是应用场合要求不高的,就随便标个3.2的粗糙度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一个问题,你的问题很多却很少给图,哪怕是手绘的简图

大神,帮我看看,我这个结构,端盖内孔和密封圈配合,
内孔公差取哪个??
用过渡配合?还是间隙?

网友B:
似乎并不重要,密封的东西是什么,如果是精密结构需要采用密封形式,那这种密封结构不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并不重要,密封的东西是什么,如果是精密结构需要采用密封形式,那这种密封结构不合理的

防止轴承润滑油流出来

网友C:
公差看密封圈样本,上面应该给出了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差看密封圈样本,上面应该给出了公差。

我看了标准,里面只写不超过公差,没有写具体用哪个级别的
过渡还是间隙没有写

网友D:
既然想防止油,肯定用间隙配合,还要看你的端盖外圈尺寸多少,如果只是毛坯无表面处理组装,间隙单边留个0.1mm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想防止油,肯定用间隙配合,还要看你的端盖外圈尺寸多少,如果只是毛坯无表面处理组装,间隙单边留个0. ...

不是毛坯,密封表面一般不用毛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帮我看看,我这个结构,端盖内孔和密封圈配合,
内孔公差取哪个??
用过渡配合?还是间隙?

骨架油封,和孔的配合我看资料是推荐H8的公差,但是我们实际买回来的油封外径基本是大了0.3mm左右,装配的时候很紧,有时候都敲变形了,又得重新换新的

楼主:
|-YUN-发表于 07-07 11:24
骨架油封,和孔的配合我看资料是推荐H8的公差,但是我们实际买回来的油封外径基本是大了0.3mm左右,装配的时候很紧,有时候都敲变形了,又得重新换新的

这是正常的,油封高温变形,出厂厂家考虑了这个,所以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并不重要,密封的东西是什么,如果是精密结构需要采用密封形式,那这种密封结构不合理的

大神说的不合理,是不是端盖没有顶紧轴承外圈?还是其他内容??

网友:
选择下偏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