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保存零件的时候有一些问题想请教大佬们

楼主(2021-07-07):
就是刚才画完一个零件图,然后保存的时候出现了:“您想在保存前重建文档吗?  不知道这是啥意思,重建和不重建有什么区别吗?
还有就是平常保存零件图也没有这种情况,直接就保存了啊,怎么这次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直接修改草图,特征没更新?

网友:
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刷新。重建是把所有特征全部从头理一遍。如果不重建,有些子特征或者关联特征并不随你当前的修改而更改。重建可以联动一次。

网友:
简单比方,你把拉伸长度10改成20,没重建,显示拉伸长度还是10,但是实际是20

网友:
直接点重建,没事,放手去爱不要逃

网友:
保存加新建,这样格式能自动生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