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形位公差如何与尺寸标注箭头重合?

楼主(2021-07-07):
像这个图,直径标注的箭头和形位公差的箭头完全可以用共用,怎么搞呢?

网友:
就是可以放一起啊   翻翻教材吧

网友A:
你放到一块不就是重合为一个了吗,楼主这一天天发的都什么提问,9成的提问都可以在帮助文件中找到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放到一块不就是重合为一个了吗,楼主这一天天发的都什么提问,9成的提问都可以在帮助文件中找到答案

我是想省略一个箭头,我看一下帮助;另外阁下语气太强硬了吧,论坛你开的吗?
凡是帮助里能找到的答案,都不允许在论坛提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省略一个箭头,我看一下帮助;另外阁下语气太强硬了吧,论坛你开的吗?
凡是帮助里能找到的答案, ...

网友B:
先选中尺寸,在插入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选中尺寸,在插入公差

网友:
七楼正解。七楼真乃神人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选中尺寸,在插入公差

选中尺寸插入形位公差,结果这样,太拥挤了,
我的意思是形位公差放在尺寸外面,和尺寸标注使用一个箭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选中尺寸插入形位公差,结果这样,太拥挤了,
我的意思是形位公差放在尺寸外面,和尺寸标注使用一个箭 ...

可以拖动尺寸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拖动尺寸拉出来。

拉出来,箭头怎么和尺寸标注的箭头重合呢?目前还不知道技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拉出来,箭头怎么和尺寸标注的箭头重合呢?目前还不知道技巧

只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这样

我的图纸是一个轴,如果都这样拉出来标,太蛋疼了,一大堆

网友:
直接拉成同轴直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