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放大图相同的加工要素的数量怎么写?

楼主(2021-07-07):
1.螺栓孔倒角,一般螺栓孔两端都倒角,我这个零件一共8个相同的螺栓孔,倒角是C1,
那么局部放大图中的倒角写16×C1还是2×C1?

2.台阶轴倒角、圆角的相同部位,出详图只出一个,那么数量在哪里体现?在详图后面写还是在哪里交待?
例如下面这个图,相同的倒角、圆角在这个轴上有很多,这些相同倒角圆角的数量写在哪里?A还是B?

网友:
技术要求中,写上未注倒角1*45就可以

网友:
A那个地方可以写几处或者用不同字母标注位置,能表达清楚问题就行。

网友A:
第一个在局部那里标明数量,第二个在技术要求里写未注圆角,未注倒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在局部那里标明数量,第二个在技术要求里写未注圆角,未注倒角

写16个倒角?我感觉没有必要,也是在技术要求写未注倒角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16个倒角?我感觉没有必要,也是在技术要求写未注倒角就可以了

都可以,技术要求里写孔两端倒角C1也可以,在局部放大里标也行,反正能看懂就行。

网友B:
已经有8*DIA18了,感觉没必要 强调16 C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有8*DIA18了,感觉没必要 强调16 C1了。

谢谢,咱们自己的图纸肯定清楚,有时候怕工人漏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咱们自己的图纸肯定清楚,有时候怕工人漏掉

漏掉一次 拿岂不是展现你权威的机会吗,哈哈哈

网友:
图纸是让别人看的,只要是清楚让别人看懂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漏掉一次 拿岂不是展现你权威的机会吗,哈哈哈

还能展现权威的吗,要在我们厂里,工人漏掉了就说是图纸没标清楚,不看技术要求也能理直气壮,都没处说理去

网友D:
我一般写两端倒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写两端倒角

不错的方法

网友:
同样的孔只标C1就可以,或者注“倒角(未注倒角)C1”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能展现权威的吗,要在我们厂里,工人漏掉了就说是图纸没标清楚,不看技术要求也能理直气壮,都没处说理 ...

权威不在兵,在将的身上。

网友E:
能在具体位置标注的最好别放在技术要求里,太多的加工人员不重视技术要求了,有的甚至看都不看,别说“我写明白了,加工错了赖他们”这种话,进度耽误了不还是自己顶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在具体位置标注的最好别放在技术要求里,太多的加工人员不重视技术要求了,有的甚至看都不看,别说“我写 ...

说得对,有些人只看图,文字之类的不重视;

网友:
这种情况下只要能说明尺寸,也就不需要那么正式了!

网友:
技术要求中写上未注倒角1*45

楼主:
|宇宙大猩猩发表于 07-09 07:55技术要求中写上未注倒角1*45
详图不写数量?

网友:
你把8-⚪16标在放大图里不就好说了。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7-09 23:05你把8-?16标在放大图里不就好说了。
大图有写螺栓孔的数量,
所以心里有点矛盾,详图不写数量行不行?

网友:
是有经常各种扯皮的事情发生,能交代清楚的肯定要写清楚,平时也给现场做下培训比较好

网友:
1、这种倒角我们一般是在一个孔剖面视图上下均标注8*C1.
2、这种我们一般是每处都画一个放大的圆圈,然后标注“Ⅲ"。注意,每个位置都要画到。

网友:
这样标注

楼主:
这个用cad可以这样表达,三维的话就不行了

网友F:
solidworks这样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solidworks这样处理

相同部位表示两次,没有必要了吧?一个用详图,另外一个就不要再出详图了,在技术要求里写一下未注倒角也可以

网友(点评):
我另一个是在图纸外面,打印图纸是打不出来的

网友(点评):
看我的图,第二个放大图已经移到图框外,出图时是没有的。

网友F:
1.数量不多就每一个放大1次,只保留一个;

2.数量多可以只放大1处,然后备注有几处;

3.因为:局部视图是辅助视图,看图时不是先看到辅助视图,而是看主要视图再找它的放大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数量不多就每一个放大1次,只保留一个;

2.数量多可以只放大1处,然后备注有几处;

局部视图是表达细节尺寸,至于相同的地方有多少个我认为不是局部视图表达的内容

网友(点评):
分情况,在不至于出现误读的情况下,不标注数量没毛病;局部细节容易混淆、不易辨认、有相似结构等情况,就要说明一下;在充分尊重标准、规则、要求的情况下,实事求是的表达清楚就是完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