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平衡器故障分析

楼主(2021-07-07):
平衡器转动一定角度卡死,在图示点位,图示的凸台本来就是限位作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超重了,慢慢驱动看下会不会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超重了,慢慢驱动看下会不会卡死

查了下原理,大概率内部扭簧和重量限制的机构失效了,正常情况调节扭簧力度,内部转子上有个限位柱位置会变化的(现在失效了,限位柱一直突出处于限制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下原理,大概率内部扭簧和重量限制的机构失效了,正常情况调节扭簧力度,内部转子上有个限位柱位置会 ...

问题应该在这。

网友:
里面机构估计卡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