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路过大佬,解答

楼主(2021-07-07):
今天看,车间调整工写的程序有一段看不懂了。有懂行的大佬,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下边都出来NAME了,估计2#是对的

楼主:
T01 M06后面,并没有承接下一工步的刀

网友:
是不是四轴的  A 270指旋转270度 下面备注的是对刀具定义

网友:
是换刀代号吗?

楼主:
问了一下调整工,说是。四轴转的角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