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图相邻零部件剖面线方向问题

楼主(2021-07-07):
相邻零部件的剖面线应该是不一样的方向或密度,
软件不能自动处理这个问题吗?
现在自动剖切后,所有零部件剖面线都是一样的。

网友A:
上一个问题也是你,软件不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一个问题也是你,软件不熟?

如果你认为我问这个问题属于软件不熟,我只好承认了;

网友(点评):
你非常不熟,不是一个零件文件建立的零件剖开后剖面线当然不同

网友A:
十有八九装配体内零件层级错了,画成一个零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有八九装配体内零件层级错了,画成一个零件了

层次没有错呀

网友(点评):
有什么证据来怎么证明你的话

网友A:
设置剖视图时,勾选自动打剖面线,随机化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剖视图时,勾选自动打剖面线,随机化比例

原来如此,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剖视图时,勾选自动打剖面线,随机化比例

就等这个回答呢

网友B:
软件不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不熟。

软件就应该默认这样才对,千篇一律都是一个样式的剖面线还有存在必要吗?

网友:
这个剖切截面可以在制图模块里面设计剖面形式的。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7-09 01:01这个剖切截面可以在制图模块里面设计剖面形式的。
什么意思??

网友(2022-06-24):
原来如此简单!我也郁闷好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