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视图剖切线怎么是虚线?

楼主(2021-07-07):
阶梯剖或旋转剖,剖切线为什么软件里显示是虚线?
按制图标准应该是粗实线吧

网友A:
什么软件?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软件?设置问题?

兄弟,你是手机浏览?看不见版块?是SW呀

网友B:
选项→文档属性→视图→剖面视图里面设置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项→文档属性→视图→剖面视图里面设置改下。

谢谢大神,我以为用了GB标准就不用考虑其内容是不是符合国标了。

网友(点评):
国标也允许使用虚线

网友(点评):
靠软件来指导你如何标准化出图这一思维难道不够奇葩吗

网友:
很多软件里,都有一个option 这个辅助功能。随心所欲的去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