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紧固细节问题

楼主(2021-07-07):
这个轴承是33120圆锥滚子轴承,外圈直径165,我查手册,外圈的安装尺寸(挡圈最小直径159),也就是说这个挡圈厚只有3毫米,感觉有点薄,到端盖之的长度是17.5;

这个紧固外圈用的挡圈内表面,我设计成锥形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A:
圆锥滚子轴承    分离式   这边挡没意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锥滚子轴承    分离式   这边挡没意义吧

要不要这个挡圈,对于这个结构来说问题都不大,轴向力很小,我这个是滑轮用的
既然设计有端盖,我感觉还是加上这个挡圈好些,
如果端盖直接伸到轴承这里,端盖毛坯需要很厚,加工余量太大了;
用挡圈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B:
挡圈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挡圈没用。

谢谢大神,就是说反装,轴向力作用下,我这个挡圈是不受力的吧?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端盖和滑轮的接合面要不要密封措施?
润滑油会不会从端盖连接处漏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就是说反装,轴向力作用下,我这个挡圈是不受力的吧?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端盖和滑轮的接 ...

我可不是什么大神。
不受力;
按你图上车个锥度顶住轴承,不会漏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不是什么大神。
不受力;
按你图上车个锥度顶住轴承,不会漏油。

这个锥并不是为了防止漏油设计的,而是根据密封圈的要求加工的倒角。

网友:
不知你帖个非常小的截图是害怕什么,你想得到什么样答案取决于你所截图的信息量,就这图,耍人玩呢

网友C:
不要挡圈,不要挡圈,不要挡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挡圈,不要挡圈,不要挡圈

好的,谢谢;另外端盖会不会漏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另外端盖会不会漏油?

单看这个图,会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7-07 20:12
单看这个图,会

用什么方式最简单?
这个是滑轮,精度不高,转速慢,荷载也小

网友D:
你用的什么油,哪种加油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什么油,哪种加油方式

油杯注油,具体型号不确定,领导说不用写,转速不快,普通润滑油就可以了吧?

网友E:
挡边没用啊,怕漏油的话,个人想法如下:
轴承座上开注胶孔,把端盖和轴承座之间的间隙用橡胶封上;或者我看你里面加密封圈了,要不外部也加密封圈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挡边没用啊,怕漏油的话,个人想法如下:
轴承座上开注胶孔,把端盖和轴承座之间的间隙用橡胶封上;或者我 ...

端盖我想加密封圈或垫片,哪个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