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保存STP文件的问题

楼主(2021-07-07):
如题;装配体需单独保存几个零件,在装配体中隐藏了不需要的部件后保存。保存时有提示“是否保存已隐藏的文件”我选的否!完了保存我打开发现莫名奇妙多了不相干的部件,换句话说不是我想要的。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补充内容 (2021-7-9 10:42):
已解决,另存为输出IGS文件即可。

补充内容 (2021-7-9 10:42):
谢谢 各位大虾的支招

网友:
不应该是这样的啊....

网友A:
压缩试试

网友B:
你应该点 是

网友C:
应该输出 X-T

网友D:
那是你觉得自己点了否,而事实上你点了是,结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试试

压缩或者删除都试过了 也不行 唯一的区别就是少几个零件。但总体仍不是我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你觉得自己点了否,而事实上你点了是,结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从提示的文字分析;我隐藏保存是不希望保存已经隐藏了的,所以我选择不保存隐藏文件。难道是选择!是!吗?或者说 你们一般是怎样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输出 X-T

晚点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点 是

好  晚点试试看

网友:
如果选择‘’否‘’,可能隐藏或压缩的零件会飞出来或者胡乱放置在不确定的地方?我下午也遇到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是不是选择“否”,就失去了原来的零件与零件之间的约束关系?

网友:
我电脑安装软件时漏装了插件时碰到过,重装了插件就好了

网友:
系统选项-导入 去掉3D*****前面那个勾

网友:
另存为看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