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设计设计经验总结1-9

楼主(2021-07-07):
经验总结#1:明确标识毛边方向
钣金在下料及冲孔时会有R角及毛边的产生。尤其在量产一个阶段模具有所磨损之后,毛边会更为严重,甚至会割伤手指头。因此在出图制作模具时,就必须依功能,明确标示出毛边方向。

经验总结#2:孔间距及散热孔设计
1、两个相邻的孔,孔边到另一孔边的最短距离,最好不得小于料厚的1.5倍,否则母模容易崩裂而使生产线断线。断线、修模等都是造成本增加获利降低的元凶。若情非得已一定要小于料厚的1.5倍,则必须运用跳格方式。
2、模具制作上以圆孔最坚固好制造维修,唯开孔率较低。
3、以正方形孔开孔率最高,但因是90度角,角边容易磨损崩塌,造成要修模而停线。而六角形的Honeycomb其大于90度的120度角比正方形孔开孔更坚固但开孔率在边缘比正方形孔差一点。

经验总结#3:凸出物与折弯边的距离
折弯时,底边上的零件如螺柱或内部凸出物不可离折弯边太近,最好10mm以上,否则凸出物下方的折角无公模冲压其R角会比左右两旁的R角大。R角不连续,将影响外观。解决办法可在折弯前先冲压出一适当长度的压痕在折在线,如此将改善其外观。

经验总结#4:孔与折弯边的距离
折弯时,边壁上的开孔也不可太靠近折弯边,最好3mm以上,否则开孔将因折弯牵扯而变形。解决办法可在折弯前先冲压出一与开孔相当长度,宽为料厚1.5倍的长条孔,其作用可将牵扯截断而不影响开孔的外观。

经验总结#5:螺丝孔设计要点
一般固定螺丝的方式有三种
(1)钣金件平面上直接冲孔(throughhole)或抽孔(drawing hole),使用自攻螺丝。自攻螺丝以三角自攻螺丝为佳,比较不会发生滑牙的问题。唯驱动力会比非三角自攻螺丝要重一点。
若以直径3mm螺丝锁付,则孔径d应在于2.4~2.5mm之间。若以直径4mm螺丝锁付,则孔径d应在于3.4~3.5mm之间。

(2)钣金件平面上冲孔(throughhole)或抽孔(drawing hole),再以螺丝攻攻牙,攻M3或M4的机械牙。
若以直径3mm螺丝锁付,则孔径d未攻牙前应在于2.6mm。
若以直径4mm螺丝锁付,则孔径d未攻牙前应在于3.6mm。
若使用料厚为1.0~1.2mm时,建议采取抽孔(drawing hole)而不是穿透孔(through hole)。因1.2mm的料厚攻M3的牙时,只有2.5牙,较容易滑牙。
(3)钣金件平面上冲孔(throughhole)再铆合现成品的固定螺帽(Self Clinching Nut)。铆合固定螺帽的孔径d以厂商的建义的尺寸为佳。但在铆合螺帽(Self Clinching Nut)时必须注意,Stand-off/Self Clinching Nut制造大厂一PEM(Penn Engineering&Manufacturing Corp。)有铆合专用机,但是,是一颗一颗加工铆合,费工费时又费钱。所以几乎所有加工厂都用一般冲床来铆合。若不幸使用的机台是传统的冲压机就有可能发生螺帽脱落的问题。原因发生在传统冲压机的冲压速度太快,工件的材料来不及填满螺帽或Stand-off的凹槽就已结束。从外观上完全查不出问题所在,但组装成品时就有一些的螺帽会脱落。所以铆合固定螺帽的机台最好选用可以调整其冲压速度的。
经验总结#6:EMI弹片材料
一般我们在做防制EMI弹片时常采用的材料有:马口铁,皱铜,不锈钢等。
1、马口铁表面镀锡(Tin),经手触摸后留下的手汗容易造成生锈。其切削加工后切削面不再做处理亦容易生锈。容易冲压成型,费用最低。
但弹性最差。因含碳量低,即使做热处理也无法增加其弹力。
2、钛铜导电性最佳,材料费也最贵。但最容易断裂,有结构方向性的问题。生产时必须注材料的方向性。必要时可做弹性定性的处理,可增加其弹力。
3、不锈钢目前使用最多。不生锈,不容易断裂,但冲压成型不易。模具容易磨耗使成品易产生毛边。要弹性佳就必须做弹性定性的处理。
否则压过头就回复不来。若想Cost Down不做弹性定性的处理,最好在适当地方做一个Stopper避免弹片被压过头无法回弹而失去意义。
4、一般钣金件在折弯后于折角的两侧由于挤料的关系会有金属料凸出。造成宽度比原尺寸大,其凸出大小与使用料厚有关,料越厚凸出点越大。为避免此现象发生,可事前在折弯在线两侧先做个半圆,半圆直径最好为料厚的1.5倍以上。边料返折设计时,同样方式处理。
经验总结#7:折弯半径
钣金件在折弯时内部的R角最好大于等于1/2的料厚。
由于若不做R角,在多次的冲压之后其直角会渐渐消失而自然形成R角。
在此之后在此R角的单边或两侧,其长度会有些许的变长。
经验总结#8:折弯高度
折弯高度高度最好要大于3mm。(t:1.0~1.2mm)否则因夹持尺寸太少尺寸会不稳定。
经验总结#9:冲孔与模具尺寸
钣金件在下料冲孔时,其被切削断面靠近公模冲头的1/3~2/5是平整的切削面,而靠近母模3/5~2/3的则是斜的扯断面。故模具制作或检测尺寸时孔径的大小是以冲头为准。下料时工件的外尺寸是以母模内尺寸为准。

网友:
厉害了 比一般的机械工程师要专业多了

网友:
额,虽然说得很有道理,但是其实你也是做钣金的,应该看过有一本东西叫做钣金设计手册,大部分内容里面都有规定,但还是谢谢你分享钣金制作经验!

网友:
谢谢你分享钣金制作经验!

网友:
我为什么一个图都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