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直线往复运动求助

楼主(2021-07-07):
用凸轮结构实现粉色件的高频直线往复运动,电机转速3至5000rpm。第一次搞结构,心里实在没底,感觉这个结构不行啊,求高人指点

网友:
用共轭凸轮可能更好

网友:
可能有点费弹簧

网友:
气门结构差不多了

网友:
当电机转速大于拉簧回弹速度时,凸轮会高速撞击轴承。

网友:
也可以试试曲柄滑块

网友:
曲柄滑块结构比凸轮结构简单,成本也可能低一些。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因为转速太高,现在这结构就是担心弹簧的的回拉速度跟不上,向下运动时电机的转距要克服弹簧的拉力,粉色刀杆与滑槽的摩擦力等,特别是电机工作启动时瞬时转距要大

网友:
只担心震动

网友:
是可以用软件仿真的,SW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
转速这么高,噪音及振动会让你难以忍受

网友:
用几何封闭的凸轮机构

网友:
感觉轴承会受不了,不建议直接这种用轴承,最起码增加一个防护端盖!

网友:
这个结构牛,电机还在上下动

网友: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7-07 21:36

蚂蚁大侠 楼主的要求是5000 RPM  你这个机构连50RpM都稳定不了

网友A:
你这个结构,粉色件不是在启动时击飞,就是根本回不来,3分钟以内机毁人亡.要是能正常运转3分钟以上,你就可以在上面炒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结构,粉色件不是在启动时击飞,就是根本回不来,3分钟以内机毁人亡.要是能正常运转3分钟以上,你就可以 ...

粉色刀杆上还有个盖子 为了直观隐藏了  刀杆是靠拉簧复位

网友:
都不错啊。谢谢大家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