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链为什么尾部总是拱起

楼主(2021-07-07):
    拖链的安装空间和线束的容量都严格按照选型书要求设计,但是实际上多半都是翘曲拱起,这个影响因素都有哪些,有哪位大神知道am

网友A:
线束硬,弯曲半径大

网友:
线本身的转弯半径够不够?用的线是不是柔性线?
或者是拖链本身质量问题,拖链空跑试试还翘不翘起来

网友:
这个很明显的半径不够啊

网友:
选型的时候就没好好选

网友:
钣金高度和拖链弯曲钣金没有匹配好,钣金高度做得和拖链最高点一样高就不拱了

网友:
很明显是你拖链的弯折半径大于你现在的安装高度了。安装高度是拖链正常的弯折半径的2倍再加个10mm左右的余量才行。另外就是拖链里不要塞太多的东西。

网友:
转弯半径大

网友:
弯曲半径没选好

网友:
半径问题

网友:
里面穿的线挺粗挺硬啊。

网友:
弯曲半径大点的话,可以保证电线不会弯曲太大

网友:
折弯半径+线槽线太满

网友:
转不过弯就供起来了。

网友:
选型时拖链的弯折半径过大大

网友:
线束本身也有个理论最小半径的,不能小于它。

网友:
拖链选型的问题

网友:
1、现在你这个转弯直径加拖链厚度距离 大于了拖链两端固定板的间距
2、还有种可能  目测你这个应该是柔性线,在拖链里太紧了

网友:
你线束硬,再加上拖链刚度比较大,所以弯曲半径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束硬,弯曲半径大

顶楼主

网友:
把拖链头部抬高点,尾部就不会翘的那么难看了

网友:
弯曲半径选型问题,不干涉的话可以吧拖链安装到上部,加高增大弯曲半径就好了

网友:
线缆硬度大,弯曲半径不合适造成的。

网友:
许多人在在哪里不懂装懂瞎扯,确实跟拖链半径有关系,但此处明显是拖链端部太低了,抬高即可

网友:
这么明显的弯曲半径没选好,设计要配合好

网友:
很明显的安装半径不够

网友:
活动侧固定高度不对,要根据拖链的弯曲半径来确定固定高度,或者固定高度确定在一定范围,就选择对应弯曲半径的拖链,实在确定不了高度就尽量选择小的弯曲半径的拖链。

网友:
坦克链的设计使用楼主没有仔细看,这个弯曲的圆弧直径需要等于两者的间距。

网友:
转弯半径不够

网友:
半径大,高度低。调整高度

网友:
活动端加高点

网友:
   固定拖链的钣金和拖链弯曲半径的匹配不合理。6#回答的正确。

网友:
想像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

网友:
这种我们公司也用了不少,没出现问题,是不是拖链头的正反装没搞对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线拿出来再试下,如果还是这样,那就是连接处矮了,如果没问题了,那就是选型问题了。

网友:
我觉得楼主你拖链反折在用,你调个头试试。

网友(2021-09-10):
不是拖链半径不够  而是拖链里面的线太硬了 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

网友:
设计问题,拖链选型错误。设计的的安装高度太小,一般拖链的选型手册都有说明。安装高度H=2R+拖链高度h。还有就是拖链的内空间使用率不要超过50%。

网友(2022-02-22):
应该是没有用上更合适的拖链吧

网友:
同楼上,线缆弯曲半径与拖链的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