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度标注问题

楼主(2021-07-07):
图示连杆希望整体直线度比较好,这么标注有没有问题?

楼主:
如图

1

1

网友:
标注在被测表面轮廓线就行。

网友(点评):
你确定你不是在坑人,请问你所谓的这个零件的轮廓线在哪

网友:
感觉这么标注可以!

网友A:
真有要求我看不如标平行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有要求我看不如标平行度

光平行度,控制不了整体弯曲变形吧?

网友:
标注没有问题

网友:
普通材料的话,这个标注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平行度,控制不了整体弯曲变形吧?

这种板料的,你两个平面还要加工一次?标平行了,最简单就是磨床(平磨)两面磨一次。你觉得会整体弯曲?

网友:
我没理解错的话,你是想要两孔的平行度吧,既然是连杆,

网友:
我们是有要求的画标平行度会更好一些。然后两孔标上垂直度。你这样也没问题。但是加工可能认为你只有这一个面有公差要求。

网友:
1.对于连杆,标注“面”的直线度是错误的;
2.顾名思义直线度只针对一条“线”而不可能是“面”;
3.针对这个件,标注两面表面粗糙度或者在技术要求里要求校平;
4.另外,可以标注两孔对平面的垂直度;
5.总之,无论是尺寸精度、形位公差、表面加工(粗糙度符号)、表面处理(热处理、镀、涂等),要在满足功能的前提下,考虑最经济原则。

网友:
光说标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直线度 和平面度 都是形状公差 。 直线度标注 :对它位置没有明确要求 就是按照你上面标注就行。 你有控制需求  ,就是第一视图标注一条虚线 引出这条线直线度0.06。 A端到D端 , 直线选取波长也要告知,无要求不写也可以。 你也可以选择零件的宽度尺寸引出直线度,也就告知了直线度位置在中心。 不常用

网友:
可以这么标

网友:
这个地方形状公差不如位置公差。。。

网友:
是有些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