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在制图中渗氮怎样表示

楼主(2021-07-08):
我的轴上有攻螺纹,因为是矩形螺纹,配合的时候感觉会晃动,厂家给的建议是加个斜度。倾斜下降1mm就可以,之前螺纹都是用局部放大表示尺寸。现在应该怎样标注呢。

网友A:
老铁,我觉得,你可能对渗氮有什么误解。
小手一抖,1分到手

网友B:
渗氮不会增加材料尺寸,只会改变材料的性质。

网友:
我们一般这么办

网友:
车到49.4就废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渗氮不会增加材料尺寸,只会改变材料的性质。

渗氮会产生渗氮层吧。我查的时候说会增加尺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渗氮会产生渗氮层吧。我查的时候说会增加尺寸的。

那就按你所想的加工一个试试呗。

网友:
渗碳不会改变外形尺寸吧。跟镀铬不一样,镀铬这种是在表面加镀层。渗碳是往材料内部渗,加入碳,用深度表示。一个里一个外。还有你车成49.4这根轴就废了啊。

楼主:
我们属于找加工厂进行热处理和渗氮,不懂他们是如何加工的。所以需要询问一下怎样标注。可能还需要让加工厂的师傅去标注。   我也是第一次做,很多不懂的地方

网友(点评):
说白了就是一种表面处理热处理,只提要求就成了,类似我们这种,只提渗氮层厚度就成了,太薄没硬度层,太厚会脆。

网友:
引用 楼主:
渗氮会产生渗氮层吧。我查的时候说会增加尺寸的。

渗,顾名思义,是在原有材料中加入,就像水渗入红砖;
钢材表面不可能“渗”上一层“氮”;
尺寸增加的是“镀、涂”。

网友:
能发一份图框截图啊啊,你这个看上去很工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铁,我觉得,你可能对渗氮有什么误解。
小手一抖,1分到手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

网友:
在技术要求中说明即可

网友:
仅技术要求还不够,局部放大图也是要配上的!

网友:
看了这个帖子,我对自己的精神状态产生了怀疑................

网友:
往里走不会影响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