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焊件怎么画

楼主(2021-07-08):
我想要焊件功能去画怎么画

楼主:
为什么我的只有这几个尺寸

网友:
先画草图定框架。。。。。。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是草图

网友:
不过还是佩服拉切党

网友(点评):
哈哈,这是称赞吗

网友(点评):
多一项技能,比如说焊件,生活就不会那么苦逼了。

网友:
画3D草图。然后用焊件命令。

网友A:
别特征拉伸啊。3d 草绘,然后用焊件 框架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特征拉伸啊。3d 草绘,然后用焊件 框架功能,

你说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什么软件

sw

网友C:
画这个东西很简单的。你复杂了。   SolidWorks自带有焊接件这个功能。 有点像你画出线轮廓  ,做管道和扫略的功能。具体方式 第一步你找到 1.点击焊接模块    2。选择3D 草图画出轮廓 3. 在选择结构件(选择你使用你要用的型号的管材,网上都有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这个东西很简单的。你复杂了。   SolidWorks自带有焊接件这个功能。 有点像你画出线轮廓  ,做管道和扫略 ...

总不能一次性画完3d草图吗,感觉还得计算宽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不能一次性画完3d草图吗,感觉还得计算宽度

可以先在不用的基准面画草图,然后用3D草图连起来,最后用焊件功能,只要是草图线,焊接轮廓都能生成

网友:
楼主好:
       总不是画中心线的3D草图,选择截面;还想咋地

网友D:
草图拉伸,我都是这样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草图拉伸,我都是这样干的

好样的

网友:
3D草图后 在画

网友(点评):
居然要10点威望,。,。

网友:
你这个太复杂了。3D草图加焊件省力。只要是型材的多用这个方法

楼主:
为什么我的方刚是实心的啊 中间没有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的方刚是实心的啊 中间没有空

楼主:
我的型材库是英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的只有这几个尺寸

要自己添加的。你可网上搜索SW【型材库】,很多的,下载后添加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的只有这几个尺寸

自己建立截面图形库

网友(点评):
找到型材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