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里的零件显示问题

楼主(2021-07-08):
上图是装配体里看见的轮子外形,明显侧面有鼓起,而且用鼠标可以点击到表面,见下图;

然后把这个零件打开后没有那个鼓起来的几何体,有没有解决办法?
我这个零件之前是有那个鼓起来的旋转曲面,后来我把那个对应的草图以及特征都删除了;
没想到装配体里居然还有这个东西显示。

网友:
把零件从装配体里删除,然后重新插入零件。

网友A:
点黄色部分的时候设计树里显示点的是什么?

网友:
显示黄色的零件,而轮子根本不是黄色的,说明二者根本不在一个零件文件内,所以没有才是最正确的逻辑。楼主确定自己清醒吗

楼主:
|做钢的发表于 07-08 11:25显示黄色的零件,而轮子根本不是黄色的,说明二者根本不在一个零件文件内,所以没有才是最正确的逻辑。楼主确定自己清醒吗
没有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黄色部分的时候设计树里显示点的是什么?

装配体是以大型装配体模式打开,点击鼓起来的地方,设计树是看不见下面的细节特征的;
我选择还原零部件就显示正确了。但是每次打开还是那样,我试试把零件改名,然后使用替换看看。
这个零件的步骤很少,见下图。

网友:
感觉不是一个零件,重新装一下再看看。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7-08 19:03感觉不是一个零件,重新装一下再看看。
是一个零件,这么低级的错误,我还是有把握的

网友:
曲面造型通常都会有问题!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7-09 01:16曲面造型通常都会有问题!
之前是用曲面切割实体,后来造型变了,就删除了那个曲面,现在模型只有一个实体,可能算个bu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