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结构在承重上是否可行

楼主(2021-07-08):
如图

网友:
那请问约束端在哪

网友A:
你这个图看不清楚啊

网友B:
45钢的许用剪应力是146MPa,自己算吧,够。

网友(点评):
不能这样简单算,要分析下经常用的情况下会不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钢的许用剪应力是146MPa,自己算吧,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看不清楚啊

就是黄色那个门 装到红色那个块块上  红色块块在三根轴上滑动

网友:
着重考虑“均载”。
偏载严重会卡死。
轴有三根,实际受力可能只有一根。

网友:
轴按两端简支计算,
最大弯矩M=1/4*400*10*0.1=100N.M(轴间距算100mm)
单根M1=100/3=33N.M
抗弯系数W=0.098CM^3
按45#钢材抗弯强度设计值400MPA计算
单根可承受最大弯矩M2=400*0.098=39.2N.M>33
轴上还有卡簧槽,强度也会减少.理论上可以承重400公斤。但是安全系数太小

网友:
这哪是门,哪里座,哪里那啥。。。
你知道是因为你知道,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确实不知道。

网友:
上详图  比较好给出意见

网友:
楼主好:
      仅从应力上没问题(以45钢仿真),从使用耐久上可能你再看看:
     1、孔轴间隙配合,受径向力载荷情形下,实际是线接触,接触磨损很快(磨损后尤其是电镀层磨损后容易噪音、锈蚀等),对此要求直径基准值越大越好;有时孔轴用截面形状为大半圆(配合平面作为承载面)的情形。
     2、滑套(孔)的总行程应该略超过滑轨(轴)的配合长度,为的是避免在滑轨的配合面上形成磨损台阶;
     3、有条件建议考虑作燕尾槽和梯形块的滑动配合方式,比这个方案稳当问题少。

网友C:
中间淡黄色的零件受力有哪些?除了门的重力

网友:
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单纯承重肯定是够了,提高刚度换成合金钢热处理。

网友:
这些经验比计算还重要,特别是遇到实际装配精度与思路相差较大的情况。还要考虑弯矩,纯剪力可能没问题,但是冲击弯矩的破坏性可能是10倍。

网友:
需要图片表达出确切的问题点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淡黄色的零件受力有哪些?除了门的重力

除了正常开关门外  没有其他力

网友(2024-02-03):
看这个图你们都看懂了?

网友:
这种结构不光要考虑强度问题,还要考虑刚度符合要求,一般变形量不超过整体长度的1/300.

网友:
不好意思 这个图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