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指导一下如何翻转180°产品的小结构

楼主(2021-07-08):
替代这个旋转气缸

楼主:
使用旋转气缸不稳定

网友:
为什么说旋转气缸不稳定?
大厂做出来的标准件,只要在额定条件下使用,绝对稳定的
你指的不稳定,是指哪方面,旋转精度,负载,缓冲,电磁阀,磁性开关还是其他方面?

网友(点评):
相对来说旋转气缸比电机来说,电机比较启停比较稳定,气缸不是不好用,看具体的使用情况吧

网友:
把气缸换成步进电机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使用机构 四连杆,或摇臂滑块。

网友:
第一次上传。上图

网友:
旋转台加夹爪

网友:
一个简单的旋转动作,没必要那么复杂的
机构越复杂,反而越不稳定,精度越难保证,成本越高

网友:
齿条驱动齿轮

网友:
可以考虑增加一个齿轮齿条旋转机构!

网友:
找个小的电动旋转台吧,别整那些虚的,齿轮齿条,连杆机构,凸轮机构这些加工精度都够吃一壶的,做零件的钱都够买2个旋转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