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110的维氏硬度是多少洛氏硬度,表上为什么没有啊

楼主(2021-07-08):
(无正文)

网友:
一般洛氏硬度测量范围是20-67,
简单计算:洛氏硬度是布氏硬度的1/10,自己可以换算

楼主:
|大馒头CC发表于 07-08 14:39一般洛氏硬度测量范围是20-67,

简单计算:洛氏硬度是布氏硬度的1/10,自己可以换算
好的谢谢,我就是怕前面的就不成比例了

网友(点评):
这个换算比例在11-9之间,换算后可以做一个参考

网友:
表上没有就不要强行换算,没有意义的,那么软,用洛氏的头没法打,即使打出来也计算不出来,就像你说的“不成比例了”。

网友:
太低了吧,无法换算

网友(点评):
我觉是对一个不熟悉硬度的人可以做一个参考,就好比我常用的就是洛氏硬度,对比起来心里有个数,具体真的要用,还是用真实的标号比较合适

网友:
每天打卡,向老师们学习

网友:
是不是是数值太小了,而没有办法给出。做试验,用硬度计打最靠谱。

网友:
这个硬度下已经失去了检测洛氏硬度的条件?

楼主:
|move3309发表于 07-08 15:04表上没有就不要强行换算,没有意义的,那么软,用洛氏的头没法打,即使打出来也计算不出来,就像你说的“不成比例了”。
好的,谢谢

网友:
超出范围了

网友:
你用肖氏硬度 试试。那肯定不行啊。不同测量方法对应不同的硬度 ,变形能力。

网友:
HV110=HRB62.3

网友:
这个需要对照两个硬度值去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