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滚珠丝杠的维修知识。欢迎提问

楼主(2021-07-08):
维修丝杠多年,欢迎提问啊

网友A:
掉了几颗滚珠,对传动有没有影响?

网友(点评):
找几颗一样的填回去。

网友B:
在使用一定时间后,精度下降了。维修后可以达到之前的精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使用一定时间后,精度下降了。维修后可以达到之前的精度吗

磨损了,换吧。

网友C:
丝杠磨损了以后是不是需要带着滑块一起换掉

网友D:
怎么调整细长丝杆在使用过程中,因重力或其他因素产生的扰度?

网友:
有没有图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了几颗滚珠,对传动有没有影响?

掉了几颗是没有影响的、就怕滚珠进去无效滚道,造成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调整细长丝杆在使用过程中,因重力或其他因素产生的扰度?

长度太长的丝杠。应该选择加粗丝杠型号。像您这种情况应该设计一个智能丝杠托盘,螺母经过的时候自动下降。其余过程在支撑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杠磨损了以后是不是需要带着滑块一起换掉

丝杠磨损后可以维修调整钢球间隙,减少螺母与丝杆的空隙莱满足精度。如果您的丝杆一直使用一个地方。导致丝杠严重大小头。那就需要更换丝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使用一定时间后,精度下降了。维修后可以达到之前的精度吗

可以的。丝杠维修很大一部份都是这种情况。维修之后可以保证最短半年最长2年的时间,保持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了几颗滚珠,对传动有没有影响?

不能那样,丝杠钢球精度不一样,如果不一样会导致卡顿。甚至丝杠卡死报废。

网友E:
丝杠的滚珠 内循环和外循环有什么差别么,在使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丝杠的滚珠 内循环和外循环有什么差别么,在使用上

内循环是小导程。也一般用直径小的丝杠有静音效果,外循环一般是大导程大直径丝杠且有一个特点是高速运转。而且比内循环有更好的负载于散热。内循环反向器在螺母里面。会受一定的压力,所以不适合高速大导程重型丝杠。而外循环螺母一体承重,外循环插管不受压力,所以一般用于高速大导程重型丝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