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径95深1000孔如何扩到直径100?

楼主(2021-07-08):
最近遇到一个难题,有个比较大的活,上面有个直径95的孔,孔深1000,用什么办法能扩到直径100,深1000呢?向各位前辈请教!
设备:大龙门铣和大钻
孔只能垂直加工。
感谢各位!!

补充内容 (2021-7-8 22:23):
是盲孔:(

楼主:
感谢版主审核通过!
再附加个说明:这个孔基本不用考虑粗糙度6.3~12.5都可以;而且没有形位要求。

网友A:
只要机床行程足够,可以直接钻扩孔的

网友B:
拉削吧,1000米,直径100,什么刀具转起来都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削吧,1000米,直径100,什么刀具转起来都断。

抱歉,是盲孔,我忘记说了!
已经补充到1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机床行程足够,可以直接钻扩孔的

可以具体说说用什么扩孔吗?直接用100的普通钻头吗?

网友:
什么材质?如果材质普通,考虑一下高速钢扁钻。如果再有100摇臂钻是最好的。准备一组长度不同的钻杆,克服行程问题。扩孔时,记得连续冷却,及时返屑。

网友C:
另外,用高速钢刀条自制浮动镗刀,结合一组长度不同的镗刀杆,有摇臂钻上扩孔,效果比扁钻要好。

网友(点评):
见识多广

网友D:
就像3楼说的,行程够了,把钻头与小一号圆钢焊接加长后直接扩孔!

网友E:
焊制镗杆,慢慢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用高速钢刀条自制浮动镗刀,结合一组长度不同的镗刀杆,有摇臂钻上扩孔,效果比扁钻要好。

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

不用客气。从业同行,能帮您解决问题,不胜荣幸!如果对我的建议不甚明了,可以加微详解。13898534427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像3楼说的,行程够了,把钻头与小一号圆钢焊接加长后直接扩孔!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制镗杆,慢慢镗

非常感谢!!

网友:
数控车床也不难加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