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自定义模板和样式库调用的问题

楼主(2021-07-08):
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s ... ened-documents.html

先贴出上面官方的文档。

设置好的工程图模板(自定义模板),并不能直接覆盖原模板使用。
覆盖进去会有报警提示,原因是:自定义模板的样式跟样式库中的样式不一致。

无论自定义模板是否已经保存到样式库中,覆盖模板进去都会报警。
样式库是包含了模板的,模板里面也有样式库。
但是 蛋疼的是,软件在调用的时候又会分别区分模板和样式库。
你覆盖模板进去并没有覆盖样式库。
所以,每次放不同的模板进去就会报警啊。。
目前想消除报警的做法是:将自定义模板保存到样式库中,或者将样式库更新到自定义模板中。

我的想法是,能不能将“样式库”提取出来备份,以后直接用样式库覆盖默认的样式库。理论上这样应该不会出错了吧?

那么,样式库是一个什么文件呢?在哪个地方?

网友:
设置中可以设定模板文件夹位置,模板及样式,它们的后缀也不一样,保存时注意格式

网友:
样式库?搜索template,编辑 保存修改,指定为当前模板。而且可以有N多的模板,还需要覆盖吗?

网友:
换个文件夹呗,模板位置改一下

网友:
是的,模版位置互换一下!

楼主:
哎呀,这个无解了。。。

网友(2021-09-15):
在样式库里新建标准,每个模板对应不同标准就OK了。模板和样式库有冲突时,模板更新样式库后再保存模板就OK 了。样式库里的各条目可以导出导入的。多用几次就熟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