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筒线效率问题计算

楼主(2021-07-08):
关于滚筒线牵引力效率问题:
1、像双链一环扣一环的,是不是从动滚筒数量为0?
2、按这个算出来的力就是电机需要带动的链条的力?

网友A:
从动棍子至少是1.而且按照这个公式计算出来的力就是需要的力。但是链条的数量越多,我们装配时的误差越大。多给自己留点余量。

网友B:
传动系数查表法和计算法得到得值差距有点大呀,这是什么书里得计算方法?
当一对传动辊子链轮传动效率损失系数, i=0.02;传动辊子数为,n=20;计算得到得Q=24.297,查表得Q=1.21.

网友:
楼上正解,两者综合起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动系数查表法和计算法得到得值差距有点大呀,这是什么书里得计算方法?
当一对传动辊子链轮传动效率损失 ...

查表发是针对一个范围值里面,取得较大值,确实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动棍子至少是1.而且按照这个公式计算出来的力就是需要的力。但是链条的数量越多,我们装配时的误差越大。 ...

找厂家选的电机力矩是计算的4 倍了。。感觉没啥计算的必要了,直接估算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