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材料知识

楼主(2021-07-09):
高光电极片:以铜为原材料,可超声焊接,高光镜面,性能稳定。

微通道:内有水通道,强制散热,热导率极高,可与外循环集成。

金刚石-铜:为第四代热沉材料,热导率可达500W,未来热导率最高产品,热膨胀系数很低。

可伐-铜带:为二层复合结构,热导率高,能与可伐直接焊,可塑性加工。

网友A:
请教,黄金除了电路板还有其它工程领域能用到吗?装饰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黄金除了电路板还有其它工程领域能用到吗?装饰除外。

应用领域较多比如:仪器仪表制造业
    电子工业——电子信息、航空航天、仪表仪器、计算机、收音机、电视机、集成电路等
   电触点材料、导电材料、金基焊料、电子浆料、字航工业、润滑材料
   化学工业:核化工和化学工业使用金的合金制作特使管、板、线等材料,以达到防腐蚀、防辐射、耐高温等要求
   还有就是可在金属材料中镀层

网友(点评):
谢谢解答,很详细。

网友B:
楼主,我想请教下国内铍铜弹性最好的只有C17200吗?铍铜能通过淬火之类的提高弹性吗?

网友C:
这是做科研产品的吧?我们机械零件上面很少会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做科研产品的吧?我们机械零件上面很少会用到!

有科研产品,也有一些常见金属材料机加工的,我们有的产品应用在航天航空、汽车等领域,小器件也能用到的,比如芯片封装、管壳、底板、LED封装。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想请教下国内铍铜弹性最好的只有C17200吗?铍铜能通过淬火之类的提高弹性吗?

目前铍铜弹性是铜材料中最好的一个,我只听过淬火状态下塑性很好,然后可以加工成各种半成品,不太清楚淬火状态下是否能提高弹性诶。

网友:
|司南金属材料发表于 07-12 09:17
目前铍铜弹性是铜材料中最好的一个,我只听过在淬火状态下塑性很好,然后可以加工成各种半成品,不太清楚在淬火状态下是否能提高弹性诶。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