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非标螺纹的标注

楼主(2021-07-09):
我的螺纹是矩形螺纹。我希望加工的时候外端可以向下沉1mm,有一点坡度防止晃动。应该怎样标注?矩形螺纹我直接使用的局部放大图表示的螺距和齿高。

网友:
看你这名字取的这么随意,我都忍不住说一声:嘻嘻嘻嘻嘻嘻

网友:
矩形螺纹就没有一个好的定心方式。。。。。。间隙大大的

网友(点评):
还可以吧 2的螺距 0.25的间隙。

网友A:
既然怕晃,为何不使用梯形螺纹,那有现成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怕晃,为何不使用梯形螺纹,那有现成的标准

老板让用矩形的,刚开始是弄的梯形,最后改的矩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板让用矩形的,刚开始是弄的梯形,最后改的矩形。

这种事情,肯定让老板想办法解决晃的问题呀。

网友(点评):
是啊,厂家给的建议是下沉1mm,做个斜度。 因为第一次弄这个 不能确定怎样标注。 是直接在图上标注尺寸还是技术要求上写出来。

网友:
第一次听说下沉加斜度可以止晃的。。。
没图没真相,你这么说我还真不信

网友:
矩形螺纹前后端加一段配合

网友B:
有具体的图纸吗?

网友:
不耻下问:用在什么场合啊   搞机械这么多年了从来没用过矩形螺纹  有什么优缺点吗

网友(点评):
我们是用在坑道钻杆上,我认为应该是使用梯形螺纹,但是老板一直坚持用矩形。

网友:
实在不行局部剖切放大,再增加一个技术要求说明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具体的图纸吗?

1626050405(1).jpg 这个图,就是让前段向下沉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