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行业特殊符号 疑惑,求解

楼主(2021-07-09):
本人不久刚进入汽车行业时间。图纸这一块还是差一些,经常看到一些图纸有一些特殊符号,查询GDT 还是GPS 都没找到合理的解释,想请教各位。

网友:
CC和SC是重要尺寸,CC比SC高一级,我猜的

网友:
center to center;
surface to certer.

我猜的。

网友:
自古评论出人材,楼上两位都是大佬。

网友:
CC\SC,关键特性、重要特性,要做过程能力分析的,你问下客户。一般尺寸项作过程能力分析问题不大(卡尺、千分尺就好),形位公差作过程能力分析要上设备呢(三坐标,表面粗糙度测量仪等)。
如果是意思意思无所谓;正个八经做的话,过程能力分析之前还要做MSA(测量系统分析),要提前排项目计划(至少125台份);
另外你这图纸有点坑啊,平行度0.2了还标个平面度0.2,你想想

网友:
原图是那个国家的?

网友:
这是图纸上面有乱码吧?

网友(2022-05-20):
特殊特性符号(SC、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