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袋机袋子有时打不开

楼主(2021-07-09):
给袋机的袋子有时打不开,是机器结构的问题、吸盘的问题,还是给袋机对使用的袋子有要求。
听说做袋子时要加抗静电剂、或喷滑石粉、淀粉等。
哪位大神能告知?

网友:
给袋机,吸开袋子是关键环节,除静电机构要有,吸盘的布局前期很重要

网友:
多半是产品表面产生静电吸附力了!

网友:
吸盘调整比较关键,两个吸盘最好错开一些,中心水平错位4-8毫米,上下看夹袋情况适当调整,一般情况下,预制袋出厂时都会有除静电工序,所以这个问题大部分情况下无需考虑进去,另外,如果真空度不够也会打不开袋子,可以另外在吸袋管路中加入真空发生器辅助真空也有效果.

楼主:
感谢各位:
用过一次的袋子再开袋就很顺利
btw, 吸盘是错开装的

网友(2021-08-12):
发个视频,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