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风管道如何改进?

楼主(2021-07-09):
请问这个吹风装置,如何给它设置成方向可调节,且可伸缩的装置呢?图中主要是整个装置不好移动,上部可移动的话,那下面就可以固定了。

网友:
这是吹多少度的风?

网友A:
你压力多大还有那些多电线干啥用的? 屏幕截图 2021-07-09

网友:
温度大概多少啊   可以转接一个家里油烟机上用的那种铝箔通风管道试试     既可以调向  也可以伸缩

网友:
内置柔性支架,把波纹管撑起来。

网友:
温度估计不低,加热棒不少,管道是不锈钢焊接的

网友:
风管重量多少,右端接口方形法兰能否改为圆形

网友B:
可以考虑下F35尾部喷管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压力多大还有那些多电线干啥用的?

加热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下F35尾部喷管结构。

lz这个搞成柔性就可以了。

网友:
吹风管道一般都是固定的咯!

网友:
都是大神,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