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齿底与导槽间隙多少合适?

楼主(2021-07-09):
求教各位:T10同步带齿底部距离引导条的距离多少合适?

楼主:
同步带齿的底部距离导条衬面多少间隙比较合适

网友:
去米思米下个标准件装配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链条一般会有引导条,同步带的话还是用惰轮比较靠谱,万一时间长了皮带松了,引导条反而是个隐患。个人意见。

网友:
MISUMI和怡合达选型手册里有

网友:
可以查相关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