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任务调度器”实现批量打印工程图!无需转换CAD。

楼主(2021-07-09):
打开任务调度台,新建打印任务,选择要打印的工程图,勾选立即,即可实现批量打印了。

PS:打印前最好先设置好打印机以及排版。上面选择图纸后,选中所有的图纸,点击“选项”里面可以设置打印机。

网友:
计算的时候,会经常用到inventor自带的设计软件吗

网友A:
这个新开发的专用插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新开发的专用插件吗?

软件自带的呀!

网友:
inventor 任务调度器转pdf格式(虚拟打印机),每转一张都要确认保存,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一次性全部转换,不需要确认保存(名称)

网友(2021-08-11):
确实很好用,工程图批量转DWG或者PDF或者打印都可以用,不熟悉的可以先打一两张试试,否则容易产生大量废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