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架上的工件偏重,万分感谢各位大佬,求帮帮忙

楼主(2021-07-09):
如图2所示,一个钢架两侧立柱内安装液压缸(上下法兰连接),通过同步阀同时举升。两侧立柱内结构如图1所示,即套式结构。在液压缸行程升到最高处时(300mm),立柱内剩余150mm用作导向作用,问题在于钢架上的工件偏重如图三所示,即有向左边翘的倾向。由此想请教几个问题:

1.钢架材料为Q235,在上升过程中是否会有钢板间很刺耳的摩擦声(每个方向间隙留了2mm)

2.液压缸在举升过程中能否承受这样的一个偏重(物件总重1t,偏心距只有10个mm以内)

3.如果钢板之间有摩擦,怎么处理会好一点

4 .有没有更好的举升方式       谢谢  万分感谢看完并回答问题的机械大牛们

网友A:
偏的比较多的话,最好左边做配重。

网友B:
重心在与地面连接左右两组螺栓中间就不会倾翻,但远离偏心的那侧螺栓受剪力。
间隙留了2mm有点小,安装稍微偏一点就会干涉(摩擦),最少得留出5mm。

再看看其他社友什么意见。

网友C:
油缸行程长的话要加同步齿轮齿条

网友D:
间隙加大装四氟滑块,,,,,

网友E:
圆立柱导向啊

网友F:
做导向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的比较多的话,最好左边做配重。

1.更正一下,安装方式有所改变,偏心距为25mm   2.每件工件总重130kg,偏重至多30-40kg   一共装4件  合计120-160kg左右偏重  您看一下配重是否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在与地面连接左右两组螺栓中间就不会倾翻,但远离偏心的那侧螺栓受剪力。
间隙留了2mm有点小,安装稍 ...

地面螺栓的位置不是特别好调,间隙可以考虑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缸行程长的话要加同步齿轮齿条

油缸行程在300-400mm  有必要增加同步齿轮齿条吗?   还有借楼回复一下:整个台架用到举升功能的时候,架上的工件还没有完全装配完,每件工件在70kg左右 即70*4=280   加上工装板和减速机    合计总重在480kg左右  后续操作都是降下来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间隙加大装四氟滑块,,,,,

四氟块怎么去固定在钢板上呢

网友(点评):
挖坑,埋,,,不是逗你,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圆立柱导向啊

圆立柱难以焊接板筋,钢架稳定性不知道怎么去控制 (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导向柱外径多少内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导向柱

导向柱有了的  老铁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圆立柱难以焊接板筋,钢架稳定性不知道怎么去控制 (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导向柱外径多少内径多少)

四立导柱的话直径60就可以了吧,假如双柱就稍粗点100也足够,主要考虑的是刚性。
立柱不用焊接结构啊

网友C:
|打螺丝打螺丝发表于 07-10 12:46
油缸行程在300-400mm  有必要增加同步齿轮齿条吗?   还有借楼回复一下:整个台架用到举升功能的时候,架上的工件还没有完全装配完,每件工件在70kg左右 即70*4=280   加上工装板和减速机    合计总重在480kg左右  后续操作都是降下来完成的
这么长的行程该加同步,为啥不用螺杆升降机顶升呢

网友G:
看图片两边空空的,是不是加导向柱会好一点

网友H:
楼主看一下叉车的导向机构,是不是能有所启发

网友I:
是啊,瞅着加线轨导向空间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立导柱的话直径60就可以了吧,假如双柱就稍粗点100也足够,主要考虑的是刚性。
立柱不用焊接结构啊

下午方案被老大pass了   升降功能被取消  探讨还可以继续  。  100虽然足够,但是我没法从数据去和老大保证不会出现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长的行程该加同步,为啥不用螺杆升降机顶升呢

第一:立柱内空间很小,大概只留了150*150mm的矩形空间    第二:螺杆升降机要用减速机,我个人认为没有液压同步阀来的精确    并且减速机的成本可能也相对较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图片两边空空的,是不是加导向柱会好一点

加了的呀   空空的是因为要看清里面的结构我把外面的钢板隐藏了   不知道我理解的导向柱和你提到的一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看一下叉车的导向机构,是不是能有所启发

加滑轨吗?   150mm*150mm的空间我感觉太难了

网友(点评):
叉车导向机构是用滚轮与槽钢导向的,可以解决你的噪音问题。提升的话可以考虑使用一根或两根链条提升,一只油缸驱动的方式,保证提升力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啊,瞅着加线轨导向空间足够。

略微明示下   刚参加工作  经验太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午方案被老大pass了   升降功能被取消  探讨还可以继续  。  100虽然足够,但是我没法从数据去和老大保 ...

计算和类比啊

网友:
板材之间摩擦对设备不是好事,可以把多余的部分切去,或者把板材之间的间隙调大

网友:
为毛要偏载?钢板和钢板生磨??留那么大间隙的导向柱起的是什么做用呢?

网友:
配重如果旋转电机没问题就不用加;立柱可以用方管,四周加轴承或槽轮导向靠间隙干磨太LOU了;最上端150导向太短了,容易出事故;上面最好用框架,不要用钢板,变形;建议找个人好好问问,结构问题太多了点吧?

网友:
建议装导轨,用丝杆提升,可以确保两边同步。

网友:
导向性比较差,升降会卡顿!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氟块怎么去固定在钢板上呢

外立柱挖洞,铜滑块安装到法兰板,法兰板安装到外立柱上,以前做伸缩臂用过

网友:
谢谢大家的分享。点赞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