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切割机台,最近做的

楼主(2021-07-09):
最近,做了台三轴切割机台,用来切割1mm厚的密封铝壳,用刀片切割,,N加1个问题,吐血中;运动采用35的线性滑轨,连接件用25的铝板搭建,切割过程中整个机台在晃动,2个方向夹具产品,X轴丝杆,Y轴用气缸,根本夹不紧,用手用力摇 铝壳轻微变形下都能拿出来,又得大改了

网友:
门型架刚度不够,门型架与底面连接需要加强。

夹紧力计算的有问题还是行程不足?

网友(点评):
铝壳夹不紧啊,就是轻微变形下就脱落,这个最头疼 现在1个方向2个32缸径的气缸压着 还是没用,要手都能摇得动

网友:
激光切还行,用刀片单薄了点

网友(点评):
1mm厚的铝壳,没想到力会那么大

网友(点评):
不让电动,不让激光,只允许硬割

网友:
X、Y方向上的两根轴高度差太大了,重心不稳
应该要把底部的那两根轴垫高(用四根铝型材垫高即可),顶部的横梁就贴着底部的两根导轨放置
夹具部分,看不到产品,不好分析

网友(点评):
除非对中布,客户产品规格高低差了200多

网友(点评):
X轴要整体抬高了,最主要的没想到,力会那么大

网友:
刀片可能切纸还可以。切铝板要改成圆盘锯高速旋转切割。

网友:
据你叙述的情况来看,是设计计算的问题(1、切削力,2、机架的稳定性)。降低切削力也就是减少加工件的厚度。

网友(点评):
切削力够,就是机架稳定性不足,还有就是夹不紧 夹不紧是最大问题

网友:
首先X轴的整体抬高结构就很大问题,像这样在双Y轴上面加立柱把X轴抬高,你的立柱注定用不了很稳重的结构,只能像现在这样用铝型材,要不然的话,立柱就太重了,加大Y轴的负载。可以考虑一下把双Y和X轴整体抬高,这样结构也好做,想做多稳重都可以

网友(点评):
嗯,只能门式降低 下方垫个加工件

网友A:
仪表壳切割方案先告诉大家啊。
我可是好奇你已经做出专机来了,却还没看见你的切割方法啊。

网友B:
你的夹持工装要好好设计一下,像这样应该是XY两个方向把工件定死夹住?气缸还好理解,调气大小,就可以调顶住的力;但你的丝杆模组是怎么顶的呢?正常是电机要用扭矩模式,靠电机扭力大小调顶住的力,要是位置模式就尴尬了,靠位置的话,要么松要么过紧变形,调死人。

网友(点评):
就是扭矩啊 气缸也不行 关键是产品会变形 然后就歪了 然后就卡刀 这个夹紧机构 都得重新设计了 不打算夹紧了 准备弄个工装了,夹工装去,吐血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夹持工装要好好设计一下,像这样应该是XY两个方向把工件定死夹住?气缸还好理解,调气大小,就可以调顶 ...

对,如果你的工件太软,而切削力又太大,就根本不用考虑顶死的方式,乖乖的做工装就完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仪表壳切割方案先告诉大家啊。
我可是好奇你已经做出专机来了,却还没看见你的切割方法啊。

“关键是产品会变形 然后就歪了 然后就卡刀”,看了这一句就知道你切割方案不行。

网友(点评):
竖直边很好切 长边也行 就是短边里面有个塑料 不行

网友:
米思米的案例看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产品会变形 然后就歪了 然后就卡刀”,看了这一句就知道你切割方案不行。

估计还要保密,要不然来个实物就清楚了

网友:
刚性不足,全体结构件都需要加厚

网友:
上个图,什么都能解决

网友:
上图是最便捷的找到问题的办法

网友:
这刀片能割的动吗?

网友:
1. 结构件尽可能不要用铝,刚性跟钢没法比;
2. 对于薄壁件的夹紧,一定要夹紧零件壁,就是尽可能不要让夹紧空心的地方,或者夹紧有可靠支撑的位置,必要的话增加内部支撑
3. 薄壁件件切割要考虑切割过程中的变形,不管是切割力导致的变形,还是切削热产生的变形

网友:
做工装省事多了

网友:
考虑侧翻力了吗

网友(点评):
肯定啊 就是没想到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