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教:皮带机构设计

楼主(2021-07-10):
设计目的是:在皮带 3 以速度 v 匀速前进时,设计一机构使得放置其上的纸张 2 在保持 y 方向速度不变(与 v 相等)的前提下向挡板 1 移动,当纸张贴合挡板内侧时,即只剩 y 方向运动(速度大小、方向在此方向始终不变,为 v )
求教各位路过的大佬

网友A:
纸张的位置 也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张的位置 也是个问题。

就是考虑纸张的位置不正的情况,为了下面的工序才需要机构定位的

网友:
设置一定的斜角

网友:
如果纸不是硬卡纸,纸张与导向件相接触必然是由点到线的过程,当纸点接触导向时会不会纸张刚度不够起拱了?

网友:
需要说明纸张的特性,然后才好根据这个进行设计,这就是叫做工艺,要不然就会容易出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情况

网友:
找印刷厂看印刷机输纸方法  推规或拉规

网友:
起码这个方案有个问题——纸板一旦接触到挡板纸板就会转或者纸板边和挡板摩擦造成纸板速度不稳!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在在皮带末端做定位机构

网友:
怎么在滚动的皮带上面加个夹紧的?

网友:
楼主看下这种合适吗?
高速纸箱分道输送线

网友:
用机构推,或者运输带分条,缝隙加斜45°滚轮。

网友:
这个不行做输送导向试试看。

网友:
不用皮带用链板呗

网友:
注意纸张材料。理想很好,现实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