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2米的滚筒壁厚60最优的切割方式(已补充)

楼主(2021-07-10):
如图,我的这个滚筒是用于加热弧面的,表面车到Ra1.6的样子,图二就是剖成6块,我们一直以来的做法是用钢丝绳固定好然后火焰割开,但是有不少风险,分别是变形量大,容易碰伤(极难补好),请教下有没有好的办法搞开来,比如说暴力的铣槽,变形量小,但是速度慢(加工中心干的话).

2021.7.10补充
剖成6块就是这张图右边的意思(左边的是弧度小,加工中心上面做下来的).

社友们说的割好了加工,如果说这样做的话成本就高了。
是这样的,瓦楞纸在圆弧上面飞过烫一下,圆弧里面是热流道。第二张图,滚筒里面的焊接的接头就是热流道进出的地方,头上焊接的是固定用的.
要是剖开来的话,只能靠加工中心去铣这个弧面,这个时间就太久了而且成本很高;
靠车床车出来的话弧度没有问题,而且光洁度也不错,电镀出来很漂亮。
我们之前火焰割开来后确实是会变形,但是我们厂里有2000吨的平面整形压力机,可以校平很多,但是总归想找一个更好的办法,可以把成本降低下来,同时也不会变形。

网友:
那就是说一直以来都在变形,而你们一直以来就没采取过什么措施。这可能吗

网友(点评):
已更新文章,我厂里有整形压机

网友:
不是先切后加工?这个真6了

网友(点评):
已更新,请看下更新的内容

网友:
反正是头脑风暴,用变位机夹持滚动,底部配若干从动辊轮,用机器人加第七轴配2万瓦激光器切割对了,中间再套个钢管防止伤到对面

网友(点评):
是的,我们就是这样割的。不过这样成本高,我们用的半自动割架在导轨上割的。

网友:
先切开,组合再加工,变形要小得多。

网友(点评):
可是组合了车床怎么车呢?我更新了下详细的工艺,可以再看下文章,谢谢

网友(点评):
小意思,,,,,,再好好想想吧。

网友A:
水刀?

网友(点评):
这样的话成本高了

网友:
感觉拿什么割都得变形,内应力要释放。做个长工作高台,人从上面外下割。至少人不危险了。然后考虑下,割开后工件掉落的问题,和割开启的工件怎么固定,旋转的问题。

网友(点评):
我觉得铣床铣+切削液可能变形量会少点

网友:
1、能不能先切割6块后加工
2、如果不能,能不能做个工装类似于用内孔定位,然后360°缓慢旋转,再想办法进行切割,让工件转动,用激光切割、火焰切割、其他工具切割,顺便相方法增加冷却系统

网友(点评):
我更新了,可以再看下文章 1.先切割的话成本就高了很多 2.就是想不出有什么好的办法来使它变形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刀?

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
另外有个东西是干冰啥的,配合着变形小

网友:
没理解怎么个“剖成6块”

网友(点评):
更新了,可以再看下,谢谢

网友:
没理解楼主的意思

网友(点评):
已更新,应该好看懂一些了

网友:
水刀,成本高不到哪里去。

网友(点评):
量少用这个应该比较实在,不过一般水刀切不了这么高,并且都是水平面切

网友:
这样行不行?做个芯轴,焊出六个爪,分别和要割的六块内表面焊牢或者螺栓固定。然后割,割完以后精车。精车完。再把六块从芯轴的爪上割下来。
瞎想的。因为不知道你这个对精度要求怎么样。还有这个芯轴和爪的强度够不够。这大家伙,不轻了。"芯轴"可以使框架结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里面没画。唯一就是里面不知道怎么焊上去和割下来,人钻不进去。不太人性

网友:
我们对大直径的都用卷板的方法,不过你这个壁厚60太厚了,卷板也费劲。

网友B:
楼主你最后要的是六块板组合成的圆筒?那为什么要切开?

网友(点评):
是圆筒分割成六块

网友:
变形是一个永恒的难题

网友:
采用卧铣结构,自己做个变位工装。
或都搞个锯床改装一下,放进去试一试,这效率最高,精度也高。。

网友:
先切割,再把6块合成一个圆,车,车完再拆开,只是需要做个车床工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最后要的是六块板组合成的圆筒?那为什么要切开?

圆筒分割成6块,最后这6块组合不成一个圆筒哦。再薄的刀也有个厚度,你最后要去除6片刀的厚度。如果只是要外圆弧面的半径值和粗糙度,最好的加工方法都应该是先分装配后加工,不怕变形

网友:
看了补充说明还是没明白,图示带接头的圆筒,是一个焊接圆筒对吧,外圆柱面加工到了1.6,要在沿轴向切割开来对吧。

网友:
滚筒-焊接筋板和工装板-切割-热处理消除应力-加工侧边和工装定位-上工装-加工外圆-拆卸-清理-电镀

网友:
可以的,总能找到适合自己工况的方法,其实也可以考虑用水刀加工。

网友:
水刀最好,这个成本应该不高啊

网友(点评):
成本不高?

网友(点评):
相对来说不高吧

网友:
楼主考虑过用铸件拼接机加工吗?材料选用铸钢,按圆桶的六分之一的单件铸出,四边机加工,六块拼接,车外圆。成型全部用机加工,不用板材的焊卯工艺了

补充内容 (2021-7-16 07:55):
焊铆工艺

网友:
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来学习的,只晓这个工件切割的话得30000W的激光切割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