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W提示锥形沉头孔的直径应该大于多少多少

楼主(2021-07-10):
SW老是提示对于近端锥形沉头孔直径是无效的参数
锥形沉头孔的直径应该大于多少多少

这是什么原因 怎么解决

网友:
打算用多大的螺丝,然后百度,就会有对应的沉头孔的标准尺寸

网友:
没前因的,凭空扔一句话出来,楼主确定自己是在与人沟通吗

网友:
尺寸与零件不配

网友:
沉头的尺寸不要去改,让系统自动生成把

网友(2021-10-30):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