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大,深孔螺纹加工遇到的难题

楼主(2021-07-10):
图纸如下,有一个孔是3/8英制螺纹,通孔孔深51
目前使用过挤压丝锥,直槽和螺旋丝锥,效果都不好
功到根部起毛,螺纹也不够光滑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呢?

网友:
是因为孔太深了,攻丝油无法达到冷却的效果,想办法让丝锥头部都能浸到油

网友A:
什么材质的?从图上看,没看出来是深孔螺纹,这个锥螺纹不就是在端面吗

网友:
设计失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质的?从图上看,没看出来是深孔螺纹,这个锥螺纹不就是在端面吗

估计是45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质的?从图上看,没看出来是深孔螺纹,这个锥螺纹不就是在端面吗

6系铝

网友:
攻螺纹时多退几次,试试需要几次能把螺纹搞光滑

网友:
有那种专门攻螺纹的机用丝锥夹头,这样才能便于螺纹的攻牙!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没有的话我有丝锥可以解决

网友B:
液压阀块,我之前用螺纹刀铣出来的,丝攻毛刺大,

网友:
丝锥没有中心出水吗

网友:
多退出几次,多清理切屑,速度要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压阀块,我之前用螺纹刀铣出来的,丝攻毛刺大,

这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2021-08-18):
使用挤压丝锥专用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