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草图文字中的下面的字体选项不见了,如何才能够将其从新调出

楼主(2021-07-10):
如图片所示情况,如何才能将字体选项从新调出来

网友:
草图中标个尺寸,然后点击尺寸,看看显示不?

网友:
没遇到过,常规操作是重装软件

网友:
不行就新造型一个出来。

网友:
软件啥版本?sp后面的数字

网友(2023-03-15):
哥们,最后怎么解决的,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