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olidWorks两零件不能对称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7-10):
这两个零件是插接在轴上,镜像后,两个零件的端面应该是交错的,有间隔的,
但是经过镜像后,现在两端面居然交叉在一起,镜像命令怎样调整也不行,也就是交叉2mm,就是调整不过来,求助,谢谢!

网友:
注意这些选项

网友:
基准、类型、方向

网友:
你竟然说交错,那请问,这位置都交错了,怎么能叫镜像呢,或者说你对镜像的含义有什么误解

网友:
把厚度改小点?

网友:
看看零件尺寸,镜像基准面对不对

网友:
镜像轴选的是有点问题

网友:
镜像面选的有问题。

网友:
对称时选择的基准平面不对。

网友:
可能是装配没装正,镜像基准面与零件断面不垂直

楼主:
16版
没看到这个界面

网友:
点一下这个按钮,就完全镜像了 会生成新的镜像零件,因为那不是同一个零件能装配出的效果

网友:
13楼正解。

网友:
基准面选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