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20打包后零件不全

楼主(2021-07-11):
各位有没有使用sw2020 pack and go  打包功能时,发现会部分零件打包不全?我把零件都放在同一个文件夹,打包发给同事,他打开发现有丢失的零件,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能打的√全打上试试。

网友:
toolbox文件也是问题,因为两边机器toolbox库不可能完全一样(除非用同一个,采用网络配置指向同一个),装配体内的还好可以自动重生成,多实体方式(插入零件)就不行,只不过这种忽略掉也没关系,或者干脆断掉外部链接

网友:
会否你打包时SW软件没有彻底关闭导致占用了相关零件图?

网友A:
要把所有文件选中之后再打包

网友(2023-08-23):
引用 网友A:
要把所有文件选中之后再打包

我这个有两个问题:一、不能全部选中    二、有一部分未显示出来,也未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