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链传动带传动设计时的传递功率到底应该用什么啊?

楼主(2021-07-11):
如题  网上查了一天,有的说为了方便直接用电机功率,有的说是算大轮负载的功率。请问到底应该用哪个啊?

还有个问题就是,用迈迪设计V带的时候,带根数怎么确定啊?测试了不同参数,每次轮槽数都是3.

跪求各位大神解惑,困扰很久了

网友:
用负载需要的总功率除以单根V带的功率,就是V带的根数。仔细琢磨机械设计基础教材中的实例,算一次,慢慢就掌握方法了。

网友:
这个要按照公式表单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