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避空位什么工艺做出来呢?

楼主(2021-07-11):
多年前自己设计的零件,A5052合金铝,这个避空位什么工艺做出来呢?

第二个尼龙,避空位R1.5,能铣出来吗?

1*1

1*1

2

2

3

3

网友A:
第一个可以锯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可以锯出来,,,,

第二个R1.5圆角怎么加工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可以锯出来,,,,

第二个圆角R1.5怎么加工出来呢

网友:
第一个线切肯定行

网友B:
可以做出来,线切割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出来,线切割就行

第二个避空R1.5圆角怎么加工呢

网友C:
截面L型的零件如果尺寸大,避空位铣床铣不了。

网友:
按我以前的加工经验,R1.5就是用3个的钻头先钻孔,后加工去除材料

网友(点评):
正解,我们也是这么干的,反正位置精度没啥要求。

网友(点评):
是的,清角R,美观就行

网友:
第一个,线切割,锯片铣刀,都可以。第二个,和楼上一样的方法。

网友:
一般我设计的时候会给这里留圆角,然后配合的那个零件给C倒角避空,好做一些。

网友:
钻孔好做,若必须后加工出来,可以采用三面刃

网友:
避空处斜角根部是如何加工的?

网友:
放电加工可行不

网友:
还好还好!

网友:
第二个不是铣的时候顺便铣了?

网友:
看起来是个治具定位块,最好设计改下图,改个R2的半圆切进去,可以用4mm加长铣刀直接铣出来,和设计沟通一下,不考虑工艺性也挺扯淡的,非要这么弄可以考虑插床,去定做插刀

网友D:
尼龙件没办法线切割,铣可以,R1.5的圆,直径3mm铣刀,一般铣刀加工长度都是三倍径,总厚度才8mm没问题。但是这种避位画法有问题,圆开口处宽度小于直径,铣刀怎么过?选2mm的加长铣刀?还是稀里糊涂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尼龙件没办法线切割,铣可以,R1.5的圆,直径3mm铣刀,一般铣刀加工长度都是三倍径,总厚度才8mm没问题。但 ...

这两个是好多年前刚接触机械时候的,现在无意中看到这些感觉好离谱。第一个那种避空位太小了锯一刀没问题。第二个有倒角,内圆角R1.5,直径2mm铣刀也可以干钻,就是那个倒角转角处没注意到钻孔给全部干掉才好做。
铣床和CNC一般内圆角常见的刀具,最小加工直径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截面L型的零件如果尺寸大,避空位铣床铣不了。

这个深度不大的话,提前钻孔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个避空R1.5圆角怎么加工呢

尼龙的材料

网友E:
第二个R有那种球形铣刀啊,直接干就是

网友:
直接数控加工中心铣

网友:
第一个线切割锯条都行,第二个设计上分件

网友:
第一个可以锯片切槽, 第二个打3个的孔。。。最便宜的方法,什么线切割啥的,效率太低,加工费太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个R1.5圆角怎么加工出来呢。。。

图2 有啥问题吗?手电钻3的钻头都给搞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二个R有那种球形铣刀啊,直接干就是

那个深度可以达到吗

网友(点评):
当然可以的,你给专业机加厂,妥妥给你赶出来

网友:
清根的效果了!

网友:
方法很多,铣、刨等

网友:
先钻孔,再加工

网友(2023-11-01):
R1.5   拐角处清根的作用  能起到作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