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制图的大佬们帮忙看下有什么问题

楼主(2021-07-12):
1626050405(1).jpg 希望看一下这个图哪里需要更改。

网友A:
额。基准吧。你这个圆柱度0.008!是用在啥地方。

网友(点评):
这个是钻杆外面的轴套类似的东西,我不确定圆柱度应该给多大,或者给不给。

网友:
61\57\2\4等尺寸标注不对,建议学习一下矩形螺纹标注方法

网友(点评):
哪里可以学习矩形标注方法,我之前查过,只是说把尺寸标注出来。没有找到具体的,

网友B:
好家伙,你这个东西尺寸精度这么标,供应商报价肯定老高了。
1、两端平面度其实不用标,照常都是很高的。
2、把右上两个直径尺寸标注到坐下剖视图,方便加工人员看尺寸;
3、应该已65这个直径标为基准圆,标掉头加工61,57直径的同轴度公差;
4、还有一般形位公差是跟在尺寸后面,推荐你看下机械制图手册;
5、最后就是你的形位公差真的是标的高,不知道你用在哪里,我用的两端装外径12的轴承,同轴度0.02也够了。

网友(点评):
那尺寸精度直接标注H7 g6吗 ,是在钻杆上使用,第一次做实际的加工图。想着把圆柱度这种也标注上。既然这样就删除掉。

网友(点评):
0.008圆柱度其实还好,7级精度,如果不是类似装轴承之类的配合的话可以不标,直接标公差比较方便,标代号也可以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以内孔作为标注基准

网友:
注:矩形螺纹没有标准,对公制矩形螺纹的直径与螺距可按梯形螺纹的直径与螺距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家伙,你这个东西尺寸精度这么标,供应商报价肯定老高了。
1、两端平面度其实不用标,照常都是很高的。
...

如果我想把螺纹外端向下沉1mm做一个斜度应该怎样标注,厂家说这样可以防止抖动。

网友:
这个应该套在什么东西上面吧    倒倒角 ; 这个件车床上一刀干不了,标一标同心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基准吧。你这个圆柱度0.008!是用在啥地方。

你得知道这个东西它要求高不高。然后再去查一下国标。参照国标给定形位公差范围。公司要是有好前辈问一下好前辈们选多大的公差合理。

网友(点评):
公司刚开始做这个,没有老前辈,只能一点点摸索。

网友(点评):
没有老前辈,这是好事。就怕一群乌合之众指指点点,干啥你都不对。

网友:
这是哪个大学教授画的图

网友:
园尺寸尽量标注到非园视图上,同样侧视图也就可以去掉了。

网友:
粗糙度与形状公差不匹配

网友:
引出线为啥要斜着放。。。
上方3.2粗糙度方向反了,下方右端面的3.2也反了,φ65和φ48应放在左边视图中
下方的剖视图完全没必要,直接在上面剖视
这么点平面标平面度不合理,以轴线为基准,标端面圆跳动

其他没怎么看,应该还有不少问题

网友:
1位置是不是要有退刀槽?壁厚太薄,退刀槽不好干。

2位置的尺寸最好不要标在这个图上。看不清是哪个位置的轴径。

网友(点评):
数控可以不设退刀槽

网友C:
最明显的是螺纹没标!
矩形螺纹可按梯形螺纹标准标注!
光标尺寸谁知道是左旋还是右旋,单头还是双头或三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明显的是螺纹没标!
矩形螺纹可按梯形螺纹标准标注!
光标尺寸谁知道是左旋还是右旋,单头还是双头或三头 ...

矩形螺纹应该是用图形表示出来  然后在技术要求说明吧,

网友:
毛病太多,不想说,一个视图就行,非得弄三个....

网友:
制图基础不牢固

网友:
网上审图?

楼主:
实在是没办法,公司刚开始做这个项目,就我一个会一点的。  找的厂家也没有制图的师傅,所以只能找人问一问了。

网友D:
1.首先,设计者基本功不够;
2.结构要素:台阶过渡处要有倒角,特别是越程槽部分;
3.图纸布局:左视图可以取消,取消后不会影响图纸表达;
4.剖视图:   在本图可以而且必要取消剖面符号;
5.尺寸标注:φ48、φ61实际上只有一个需要与杆配合,另一个标注双正差的大公差;
6.尺寸标注:φ65做为无需配合的外表面标注公差只能增加加工成本;
7.表面粗糙度:数值位置错误,要标到横线上面;
8.表面粗糙度:粗糙度符号右上的短横去掉;
9.表面粗糙度:有配合的面要求低的粗糙度;其它面12.5或25或不标;
10.表面粗糙度:俯视图右下角的粗糙度符号反了;
11.表面粗糙度:非配合面除非有外观要求,不必很低的粗糙度;
12.形位公差:引线要垂直于被标注要素;
13.形位公差:φ65圆柱度0.008意味着---尺寸在64.97~65之间,加工精度在0.008范围;不是必须没必要怎么做;
14.形位公差:图纸上3个圆柱度一般都不需要标注,像柱塞之类需要防泄漏还要滑动等情况,才去标注圆柱度;
15.形位公差:有尺寸标注的,形位公差箭头要对齐尺寸线;
16.形位公差:有必要标注螺纹对内孔轴线的同轴度;
17.技术要求:锐边是锐边,毛刺是毛刺;应该是---1.棱边倒钝;2.去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首先,设计者基本功不够;
2.结构要素:台阶过渡处要有倒角,特别是越程槽部分;
3.图纸布局:左视图可 ...

太难了,学习之后2年没碰过,这是第一次做实际加工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太难了,学习之后2年没碰过,这是第一次做实际加工图。

不难,但是需要踏实!
建议:从头到尾1字不落的看这几本书(别说毕业时书都扔了):1.《机械制图》、2.《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3.《画法几何》、4.机械手册中加工方法对应的尺寸公差、形位公差、表面粗糙度......。
以上做到每隔一段时间看一遍,每次都1字不落的看你,每1次都会有收获。
但是要想成为一个设计师,还要更扎实的专业功底和实际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难,但是需要踏实!
建议:从头到尾1字不落的看这几本书(别说毕业时书都扔了):1.《机械制图》、2. ...

如果我想将这个螺纹外端比内端向下沉1mm应该怎样标注。做一个斜度。

网友D:
是受力为主还是密封为主?不同的功用,零件结构及材料等要求不同;
受力也分等级;密封也要看压力等级(数量级);

不同的螺纹受力和密封效果不一样,
密封(受压力)参考液压、气动;
受力参考工程机械;

你这个螺纹如果要斜度1mm,要内、外螺纹一起考虑,
不是标准螺纹就把所有尺寸都标注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受力为主还是密封为主?不同的功用,零件结构及材料等要求不同;
受力也分等级;密封也要看压力等级(数 ...

这个知道需要都考虑,厂家给的建议是下沉1mm,防止晃动这类情况。   这个零件是钻杆外面套着的。具体干什么用的也不确定,老板并没有明确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受力为主还是密封为主?不同的功用,零件结构及材料等要求不同;
受力也分等级;密封也要看压力等级(数 ...

1626156070(1).jpg 这个螺纹加了一个斜度,  我直接在下面用文字说明    螺距  齿高  齿距  斜度角度可以吗

网友D:
螺纹标注:

大端内径,小端内径
螺纹大端到小端的长度

按上面尺寸做模型

在工程图做放大图
在放大图里如实标注牙形尺寸(牙宽、牙高、螺距或者导程)

一定要真实画出螺旋线和螺纹牙形,再进行旋转切除

网友:
国外螺纹有不标注螺距,而是标注每英寸多少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纹标注:

大端内径,小端内径

但是我这个前面去掉了2mm后面去掉了6mm,没办法标注小径。我想在技术要求里面吧外端的大径和小径说明,然后把螺距,牙高,牙距和倾角说明,不在图上做说明了。

网友(点评):
标注也好,说明也好,要做到工艺人员、车工看图没有歧义!也就是不会有超过1个答案!这和“前面去掉了2mm后面去掉了6mm”没有任何关系!你标到哪儿就从哪儿算!比如外端找不到大径标注位置可以找两条线的交点

网友:
这个图纸可以看出来大家的知识功底还是很厚的!

网友D:
再加上长度及牙形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加上长度及牙形就OK了

说实话,我不太确定有1°倾角的矩形螺纹什么牙型。不确定是带斜度还是平面的。应该和梯形螺纹一样吧。

网友(点评):
先不问你为什么怎么做,你总得知道想做什么吧!总得把内外螺纹放到一起让它们啮合在一起才可以吧!总得知道把螺纹做成大小头的目的吧!不知道目的,总得知道结果吧!:P:lol: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加上长度及牙形就OK了

我想把那个螺纹弄细致一点,让加工厂的可以看明白。我自己能明白什么意思但是表达不清。   加工厂那边也没有懂制图的,我也没有实际加工过螺纹这类。所以比较麻烦。  没有固定的师傅教一点点摸索很杂乱,论坛里面给了我不下10种方法,但是你的感觉是最简便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首先,设计者基本功不够;
2.结构要素:台阶过渡处要有倒角,特别是越程槽部分;
3.图纸布局:左视图可 ...

其它的我赞同但粗糙度是可以标在下方的机械制图教材里也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其它的我赞同但粗糙度是可以标在下方的机械制图教材里也是这样的

看看这个,不同区域功能不一样;粗糙度数值只能标注在a1、a2位置;
其它位置功能都不是粗糙度数值Ra、Rz、Ry。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不同区域功能不一样;粗糙度数值只能标注在a1、a2位置;
其它位置功能都不是粗糙 ...

我之前有做过这个考试题

网友(点评):
不知道我为什么不能上传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不同区域功能不一样;粗糙度数值只能标注在a1、a2位置;
其它位置功能都不是粗糙 ...

再传一次

网友(点评):
我觉得用标准来说明更合理一些;solidworks、中望CAD等都不支持这样做(可以强制在那个位置“写”);查了GBT131-1993就是这样的(我的截图就是这个标准的);不知道代替这个标准的标准是不是改成你这个图纸这样了?

网友(点评):
如果改成这样了,给大家提供一下,感谢感谢!不管是GB、JB还是ISO、HG都可以。GBT131-1993好像被替代了,我没找到新标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1.首先,设计者基本功不够;
2.结构要素:台阶过渡处要有倒角,特别是越程槽部分;
3.图纸布局:左视图可 ...

他的图是不是得左右方向上镜像一下  加工人员看着更舒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的图是不是得左右方向上镜像一下  加工人员看着更舒服点

首先肯定你的说法!
最好的视图方向是做到主视图方向--加工方向--装配方向一致;
对这个零件,如果考虑“完美”,反过来好像也可以;不反过来也是可以接受。

车工车螺纹时一般会把图纸倒过来看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 这么挑衅的讨论,我们只是讨论一下,如果说不能讨论我就认输,不想为此发生争论,另外我说SW2016可以这样标并非是硬写上去,具体的自己可以去试,把图片附上,点上下面的勾就可以这样标注,我不是制定行业标准的人,我没这个本事,这些事还是交给有本事的人

网友(点评):
发错了,抱歉

网友:
图纸标注,就是需要一目了然方便加工。要知道加工顺序,就知道该怎么标注。尺寸看起来舒服。

网友:
且不说技术方面的问题,首先字体大小,视图布局就很草率,第一眼看上去就很不舒服

网友:
螺纹粗糙度和精度都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