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螺纹线怎么回事?

楼主(2021-07-12):
上次打开还正常,重装系统后再次打开,螺纹线都穿透了,
这个装饰线应该是被很多实体遮挡了,为什么会全部显示呢?
不正常,怎么回事?装配图工程图,螺纹装饰线

网友A:
你自己怎么设置的自己不清楚吗

网友B:
隐藏螺纹装饰线,自己画两条线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怎么设置的自己不清楚吗

没有更改设置,就是其中一个小零件加了一个筋板,仅此而已;
重新调出该视图就没有这个问题,之前的视图就这样显示,
每次遇到这样的如果都重新标,太浪费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隐藏螺纹装饰线,自己画两条线上去

工程图里没有隐藏螺纹装饰线,我在零件里删除,可是工程图里这个地方还是有问题
这太坑爹了

网友C:
螺纹线有个高品质显示的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程图里没有隐藏螺纹装饰线,我在零件里删除,可是工程图里这个地方还是有问题
这太坑爹了

这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出零件图还是没CAD方便。

网友:
这里设置

楼主:
我已经把螺纹删除了,可是为什么模型里还有一段线在螺母里面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纹线有个高品质显示的选项

用草稿和高品质都一样,对于这个图,去不掉,后来实在没有办法,我删除了螺纹,可是还是有一段在螺母里

网友:
8楼正解

网友D:
打开工程图用打开命令,选择文件的时候下面有选项,选择模式下拉菜单,选上还原,一般都是大型装备体模式,问题就在这里,你可以去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草稿和高品质都一样,对于这个图,去不掉,后来实在没有办法,我删除了螺纹,可是还是有一段在螺母里

那就说明你的机器有问题,关闭文件,重打开试试,类似尺寸标注、中心线都有可能有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说明你的机器有问题,关闭文件,重打开试试,类似尺寸标注、中心线都有可能有这种现象

其他没有问题,就是这个螺纹线,太头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开工程图用打开命令,选择文件的时候下面有选项,选择模式下拉菜单,选上还原,一般都是大型装备体模式, ...

使用还原,也没有变化

楼主:
这种方式只能处理不太明显的螺纹,譬如我这个图,这个螺纹不显示也可以;但是如果图纸中要显示螺纹,这个方法还是不能解决螺纹显示的错误问题。

网友:
装配用的,类似于光顺边的效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种方式只能处理不太明显的螺纹,譬如我这个图,这个螺纹不显示也可以;但是如果图纸中要显示螺纹,这个 ...

不知道你到底是要怎样,在正面看这个螺纹线就是会显示出来的。
也可以通过显示里面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到底是要怎样,在正面看这个螺纹线就是会显示出来的。
也可以通过显示里面关闭

我不是控制显示与隐藏,是这个装饰螺纹线应该被前面的实体遮挡住才对,不知道为什么穿过了螺母和其他实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他没有问题,就是这个螺纹线,太头疼了

那你是没碰到,如果是用选择视图的方式插入中心线,那就可能有中心线删了却还在显示的问题(但是中心线不可选),重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是没碰到,如果是用选择视图的方式插入中心线,那就可能有中心线删了却还在显示的问题(但是中心线不 ...

兄弟,你是不是看错了,我说的螺纹线,不是中心线……

网友:
学习一下,顶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你是不是看错了,我说的螺纹线,不是中心线……

我是说SW的注解都可能会存在这种更新延迟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SW的注解都可能会存在这种更新延迟的现象

解决不了,只能把螺纹线隐藏了;
或重新放置视图再标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