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feeder 里面的材质

楼主(2021-07-12):
请教下 feeder 前面不粘的小平台  具体是什么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氟龙?

应该不是,供应商那边说什么不粘泡棉,具体也说不清楚。

网友:
你查一下特氟龙性能。

网友:
这个好像是飞达里面的二维码上料机,问下专门的供应商呢

网友:
来个动图吧,谁知道那平台是干什么的

网友:
应该是涂层把

网友:
电木材质的不导电零件。

网友:
抖音上有专门做这个不沾涂层的,搜一下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