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标注会不会有点乱

楼主(2021-07-12):
感觉会不会太啰嗦了

网友:
存在的问题:
1、螺纹标注不规范
2、引出说明不能与剖面线平行
3、封堵要求一般在技术说明中标注
4、上方的螺纹孔应加沉孔
5、97.5°处的内尖角容易破损
……

网友(点评):
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
这个如果成本要求不太那么苛刻可以用3D打印做 就不需要M5的堵头了  不过好像看你这部件有点大 成本估计悬
接近40-50的长孔 一点点偏就全歪了

网友(点评):
角度要求不高,主要是通气功能,中间通气分三个支路最后从1的孔出气,像2楼说的,跟尖角距离太近(不足1mm),容易穿孔,直一点打孔,堵头又容易干涉,有点矛盾

网友:
气压不高可用胶粘堵头

网友A:
上孔垂直,端部沉孔加堵板直接焊死,渗漏试验.

网友(点评):
焊死担心会产生变形,还是说焊接后再做精加工?

网友:
"直径3贯通至直径10处"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个地方也是怎么写的。

网友(点评):
就是有一个直径10的孔,这个直径3的孔钻到与他贯通即可,没有标钻的深度。这样也是不太规范的说法。。。(比如说你就没看明白。。。T_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孔垂直,端部沉孔加堵板直接焊死,渗漏试验.

您好,请问一下端部加沉孔好处是啥?

网友:
写得有些乱,有些尺寸一个图上不好标,可以用局部放大图 引到边上标注,按标准的螺纹和沉孔标注方法标,当然,你这么标估计别人也能加工,但万一人家理解和你不一样就麻烦,这个也是为什么有制图标准,就是为了大家画的东西理解一致

网友(点评):
是的,基础中的基础,作为画图工要打好扎实的基础 T_T

网友:
还是简洁一些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一下端部加沉孔好处是啥?

好焊接,焊接后是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孔垂直,端部沉孔加堵板直接焊死,渗漏试验.

焊点小,变形不大,焊后加工也可以,堵头也不能用普通螺纹啊,用密封管螺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焊接,焊接后是平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