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管深加工或其他,求助

楼主(2021-07-12):
因客户需求,需要如下样式的铝管
数量100只以上,估计总数在500个左右,但一切待定
具体需求如下:
需要外圆内六角管子,具体见尺寸。
内六角的R角尽可能的小。
目前的最好的方法是电火花放电。但价格比较贵。
数量又不多,开模加工也不合适。
各位大侠看看有何好的办法和思路,感谢各位了!
铝管的外径不重要,控制在50以内都可以。关键在内六角上。

网友:
内径在100的长度处开槽,然后用插床加工是否可行

楼主:
开槽呀。这个真不行。

网友:
我们公司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结构 发给供应商他那边采用的是将255的长杆分成155与100的两跟杠,线切割(那家供应商说他没这么长的钻头,中间还留了缝);然后再做台阶留退刀槽把两根杆焊接上去,我们这边提供夹具保证平行度焊接,整体怎么说呢工艺确实我们很不满意,但那家供应商说确实做不了,我们整体长度比你这个略长,180的长度+一个头;这种工艺缺点就是因为它那边没有180的钻头,中间留有缝隙,焊接后整体同轴度没那么理想,误差在0.2左右 主要取决于夹具与外形同轴度误差,而且据说效率也很慢,还容易断丝。

网友:
有内内六角钻。去查资料。

网友:
看看能不能内部全部六方,有做外圆内六方管的厂家,让他们查下有没有同规格的

网友:
有点像手术了,看看有什么微雕方法

网友:
市场上,有内六角车刀,可以上车床加工;也有内六角铣刀,上铣床加工 摇摆摇摆 铣孔的

楼主:
感谢各位,咨询做刀具的供应商,这个规格尺寸,刀具也不好做。
我还是在网上找了一家做电火花放电的进行加工,目前已经将铝管寄给加工商,等他做样品看效果。
打样100元,批量的话,加工费不到30元,这个价格还可以接受。
就不知道做的效果如何。静等后续。

网友:
内六角车刀,拉刀

网友(点评):
对边30.4,深度要95.麻烦你确认一下,谢谢! 问了一下买刀具的,说不能做。

网友:
这个费用必须得出,更接近你要的效果

网友A:
电火花加工出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火花加工出来试试看!

我也在期待中,工件太高,太长,说要制作一个工装夹具,交期要八天。
等加工好后,我拍照片给大家。

网友B:
你设计这个件的目的是什么?采用中间拼装结构,孔轴结构中心定位,保证同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设计这个件的目的是什么?采用中间拼装结构,孔轴结构中心定位,保证同轴度.

这个不是我设计的,如果是我设计,那个内六角的六处R角一定先确认能否加工才行。
这个是客户用的现有的纸筒,六角是重压成型的。
现在是客户要求做成筒子的形状(两侧有挡板,中间的轴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客户现有的设备需求。
不知道,我表达清楚,说明白没有。

网友C:
1、中间加退刀槽,插床加工。弊端是影响强度还更改图纸。
2、数控车内镗六方孔。只做过外六方。
3、分段做,单边坡口,然后芯轴套上铝焊,最后车外圆。
看见这些设计,真想骂人,都是脑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中间加退刀槽,插床加工。弊端是影响强度还更改图纸。
2、数控车内镗六方孔。只做过外六方。
3、分段 ...

别骂人,事情是一步一步发展来的,如果能几十元通过电火花处理完成并完成其他改造。
现在这个方案,是改善最佳方案,对客户来说,也是变化最小,改变最小,投入最小的方式。而且没有之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别骂人,事情是一步一步发展来的,如果能几十元通过电火花处理完成并完成其他改造。
现在这个方案,是改 ...

我说的是设计,我就不信这是最优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设计,我就不信这是最优的结构

别抬杠。我说的有点绝对了,我错了。
可能是性价比比较高的结构吧。
谢谢关注和探讨!

网友D:
楼主样品如何?满足要求吗?能上个照片看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样品如何?满足要求吗?能上个照片看看嘛

谢谢你的关注
电火花加工已完成。看着还不错。
成品还要等两天,周四应该可以搞定。
在这等待的几天,我也有个问题在担心,这些都等样品完成后说了。

网友:
赶脚这个订单不是个香饽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