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直线可以转弯的运动结构

楼主(2021-07-12):
如图,2500+4500为运行轨迹,直角可以改为圆弧。长1200宽600的载体从上方运动到下方虚线位置。承重几公斤即可,有没大佬知道怎样设计机械机构满足此输送要求。

网友A:
长1.2宽0.6 泡沫塑料?几公斤?

网友B:
条件太少了 ,这是个啥,平面走 还是上下走,需要怎么走?
AGV可以走,
滚筒输送线也可以走
天车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1.2宽0.6 泡沫塑料?几公斤?

铁皮盒子,没啥强度要求,重量根据盒子自重而定,货物重量可不计,保证这个铁皮盒子可以转角运动到对应位置,还能再原路返程。地面留个轨道槽即可,轨道在地面下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条件太少了 ,这是个啥,平面走 还是上下走,需要怎么走?
AGV可以走,
滚筒输送线也可以走

一个铁皮盒子作为载体,货物重量可忽略,盒子只能在水平面上沿对应轨道往复运动,其他自由度被限制死。我考虑的是利用滑块滑轨来实现,但动力装置不知道咋搞。

网友C:
没精度  链条直接拉过来就行,做过好几个类似的 ,就是板下面装几个轮子,轮子可以左右摆动的,导轨就是普通矩形管焊接的,转弯处没加工能力,用板切的,链条买的是悬挂链那种链条,挂个电机  直接拉了

网友D:
条件太少,表述不清.要是真就几公斤,地上开个槽,二个轴承导向,4个万向轮承重,踢一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精度  链条直接拉过来就行,做过好几个类似的 ,就是板下面装几个轮子,轮子可以左右摆动的,导轨就是普 ...

这个可以,能发几个类似的图过来参考下吗?

补充内容 (2021-7-13 12:09):
视频看了,这个可以,就是有些细节没搞清。。。。

网友(点评):
抖音 QL13663117260 ; 这家类似的 直接可以去看 中间链条 用悬挂链 方便些

网友(点评):
轮子要设计成摆动的,就这个注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条件太少,表述不清.要是真就几公斤,地上开个槽,二个轴承导向,4个万向轮承重,踢一脚就行了.

没有啥要求,就是板车拉货,运动轨迹需要拐弯,能有动力来回运动就行,不能是人力。

网友E:
只能改圆弧过渡,你这样直来直去怎么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能改圆弧过渡,你这样直来直去怎么转呢?

我的构思是直角拐可以参考激光下料那种滑块滑轨结构,只是这样小板车转向没法调节。另一种就是圆弧拐弯,也可以参考滑块滑轨,就是动力装置灯细节不知道如何搞上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啥要求,就是板车拉货,运动轨迹需要拐弯,能有动力来回运动就行,不能是人力。

我说的就是能拐弯的,几公斤要啥动力,一脚就踢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就是能拐弯的,几公斤要啥动力,一脚就踢过去了

自娱自乐的一个小玩意,需求就是要能实现自动运动,相对位置还会加个限位开关等。可以理解为为手工耿自制小玩意那种形式,否则我直接搞个平板车去拉更方便。。。

网友:
这样啊,那重来一遍,
长方车体,下面两个导向轴,装轴承导向,地上开个槽,槽交接处做个圆角或斜角.这样车辆运动时会自动转向.
车辆下面可以用四个万向轮,动力看手头有什么用什么
如果能用悬挂的就更简单了

网友:
没钱就用类似窗帘导轨+滑动小车的结构,动力可以用钢丝绳或链条,普通电机驱动正反转拉着走就好了。
有钱买现成的板链线用,怎么弯都行。